胎压检测是单向还是双向通讯?

楼主(2013-12-19):
跟大家请教一下,TPMS是单向通讯还是双向通讯?
如果是单向通讯的话,汽车在不用的时候,胎压检测发送端也在一直在发送数据吗?,好像没有电源开关,在接收端才有。
如果是双向的,胎压检测发送端一直在等待主机发出的请求。

网友A:
1、外置式一般是单向通讯;
2、一般通过传感器内部的加速度计来检测车辆行驶与否在决定数据采集、发送策略;
3、双向通讯的TPMS也是有的,但是通讯一般是不同频率的通信,传感器到终端多数是RF通信,终端到传感器多数是LF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置式一般是单向通讯;
2、一般通过传感器内部的加速度计来检测车辆行驶与否在决定数据采集、发送策略 ...

谢谢你的回复。
没有接触过这类产品,老板突然对这个感兴趣问到的。

网友B:
双向;车内的接收端一般是433MHz的RF 接收, 车内还会有125KHz的低频用来唤醒传感器,传感器通过433MHz再传给车内的接收端!
单向的就只有从传感器到车内接收的43MHz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车内的接收端一般是433MHz的RF 接收, 车内还会有125KHz的低频用来唤醒传感器,传感器通过433MHz再传给 ...

谢谢你的回复。
网上看到得接收器只有一个小瓶盖大小。如果它能发射125K的信号,能够到达轮胎吗?125K的频率传不远啊。

如果是单向的,四个轮胎之间是如何实现分时同步的呢,要是它们在同一时刻发射信号不是就相互干扰了。

如果离得很近的两辆车用得是同一个品牌的TPMS,会不会出现误报的现象?可能生产厂家的每一个产品都有MACID。

望普及一下。

网友:
125kHz并不是传不远,只是天线尺寸更大。
考虑到介质吸收和绕射能力,频率低更利于传播。
车内端空间宽裕、电源有保证。

网友(2014-11-10):
应该都是单向项通信的

网友(2015-02-05):
单项的 检测的是定时上传的,要不然那一个纽扣电池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