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数据怎么发送到我服务端

楼主(2013-12-19):
STM32采集的GPS数据经GPRS模块发送,串口调试,数据已经能够发送出来了,怎么测试是否经过GPRS发送出来啊
自己下载花生壳绑定的动态域名,确认外网可以访问动态域名,客户端GPRS模块设置的也是动态域名,现在的TCP/UDP 调试助手
都没法设置,只能设置IP,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电脑当服务端的时候,是否必须开启,iis服务

网友A:
花生壳运行后,开一个TCP SERVER, 再开一个TCP CLIENT使用域名连接测试是否成功    然后GPRS再发送到TCP SERVER应该就能看到了  不需要IIS

网友B:
先ping一下网络同不同,另外你只能设置IP地址的话,肯定不对的,还要设置端口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运行后,开一个TCP SERVER, 再开一个TCP CLIENT使用域名连接测试是否成功    然后GPRS再发送到TCP SE ...

只有在一台电脑上开启一个TCP客户端(IP设置为 192.168.1.101)  再开启一个服务端时  能够通信成功
在一台电脑上  开启一个TCP客户端(IP设置为 动态域名)  再开启一个服务端时 不能通信成功
这到底什么问题啊  没个公网Ip麻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ping一下网络同不同,另外你只能设置IP地址的话,肯定不对的,还要设置端口号 ...

端口号已经设置
还有一个问题,我花生壳绑定动态域名,内网端口号只能设置成80,外网端口也是80,  外网才能访问,内网端口号设置成其他如8008 ,怎么就不能访问我的网站

网友A:
花生壳只是告诉你你的最新IP,端口问题还是要网络设备解决,要路由器上映射一下你的端口

花生壳最新版本支持端口映射,不过好像还在测试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在一台电脑上开启一个TCP客户端(IP设置为 192.168.1.101)  再开启一个服务端时  能够通信成功
在一 ...

要想简单就另外拿一个GPRS拨号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壳只是告诉你你的最新IP,端口问题还是要网络设备解决,要路由器上映射一下你的端口

花生壳最新版本支 ...

对 我用的新花生壳 支持端口映射的  看教程  路由器就不需要设置了啊

网友D:
同样关注此问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简单就另外拿一个GPRS拨号上网

能不能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关注此问题中

可以交流下啊

网友:
我现在是一头雾水啊,完全摸不着头脑,刚开始搞AT指令。。。

网友:
用另一个GPRS拨号上网作为服务器就可以了,注意IP地址要选对。
同一类型的GPRS模块,同一家的SIM卡,一般都可以直接连上(注意看移动分配的IP,有时可能不在一个段里可能连不上,这时你控制的那个GPRS重新获取下IP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