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仪线材测试公布:屏蔽线相移严重,杜邦线波形...

楼主(2013-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请问价格如何

网友A:
屏蔽线用的是两端接地的方式吧,试试单端接地的效果。

网友:
哈哈,好消息,什么时候开卖?

网友:
等上架了

网友:
等待上架

网友:
分布电容引起的

网友:
静待上架

网友:
怎么看到上架?

网友:
屏蔽线有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B:
屏蔽线需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线用的是两端接地的方式吧,试试单端接地的效果。

应该是单端接地。接地在主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线需要做阻抗匹配。

屏蔽线要做阻抗匹配是没错,但是普通屏蔽线的阻抗很低,做了阻抗匹配就要影响被测电路。
要不影响被测电路就要用示波器那种高阻屏蔽电缆,杂牌100M示波器探头都要二十多一根,16根值多少钱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的制作的时候,就严格的单端接地的。

我记得屏蔽层针对不同信号接法是不一样的,针对模拟量、低频信号采用单端接地,高频信号就采用两端接地,伺服的编码器线都是双端接地

网友:
我更关心这种镀金粗线材,和对应的准确100mil的杜邦头,邮购部什么时候会不会单卖?

网友:
可能要双绞才行   做成双绞线的屏蔽线试试会不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