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片sram做乒乓操作,能否共用地址和数据总线

楼主(2013-12-19):
2片sram做乒乓操作,能否共用地址和数据总线

仅以WE1 WE2 OE1 OE2区分?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两个不能同时访问了,乒乓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这样的话两个不能同时访问了,乒乓还有意义吗?

分时复用啊,就是读写速度减低一半了。

要不然这线也太多了啊。地址线19根,数据线8根,2片54根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时复用啊,就是读写速度减低一半了。

要不然这线也太多了啊。地址线19根,数据线8根,2片54根线啊 ...

如果分时复用的话,容量够用的话一片就行了,效果一样,容量不够才会考虑两片这么接,你的位宽是8bit,找一片16bit位宽的高低位分两半用效果更好

网友:
做乒乓操作肯定不能共用地址和数据总线,读写信号线也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时复用的话,容量够用的话一片就行了,效果一样,容量不够才会考虑两片这么接,你的位宽是8bit,找 ...

对头, 乒乓就是那个作用, 否则能用却达不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时复用的话,容量够用的话一片就行了,效果一样,容量不够才会考虑两片这么接,你的位宽是8bit,找 ...

1024 16bits的价格可贵太多了。

5128才14块,2片30元。
1024价格70多

楼主:
哦。搞错了。应该用51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分时复用的话,容量够用的话一片就行了,效果一样,容量不够才会考虑两片这么接,你的位宽是8bit,找 ...

效果不是一样吗?还是效率降低一半啊?

数据分开,但是读写还是分不开啊

网友:
一片读,一片写,同时的,复用地址数据做不到吧,分时一片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