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模拟,看看你的功力!

楼主(2013-12-19):
高手们来分析下,这个电路的实现了什么?  DDS为接入的正弦信号。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滤波+更随输出~
也许是做DA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正弦信号的峰值啊!  lcr上的一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金山毒霸加速球。

网友C:
应该是 “有源低通滤波器” 吧,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看下幅频特征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山毒霸加速球。

像是周流氓的360

网友:
楼猪。。。。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目测是360

网友:
应该是 金山毒霸  ,,,都学3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有源低通滤波器” 吧,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看下幅频特征曲线

仿真软件怎么看幅频特性曲线? 我一般都直接模拟电路。用的multsium。

网友:
目测是周流氓的东西

网友:
装B遭雷劈, 想请教就好好请教.

网友:
360,周流氓,哈哈哈

楼主:
相敏检波

网友:
看不出来尼?

网友:
DDS不一定是正弦信号吧,或者正弦信号的质量不好?后面的电路好像是对信号的质量进行了些处理然后放大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很明显是张图片

网友D:
这不就一个滤波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一个滤波器么

运放的作用,是微分还是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的作用,是微分还是放大!

放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怎么看幅频特性曲线? 我一般都直接模拟电路。用的multsium。

multsium 就可以测幅频 特性曲线,百度一下,2种方法,一种菜单里找,另一种有个虚拟幅频仪。

网友:
许老师的LCR电桥电路

网友:
DDS的低通滤波!

网友E(2014-01-24):
DDS 是AVR输出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后成了正弦波! form DIY LCR

网友:
许老师的LCR表吧

网友F:
这部分就是个三阶RC低通滤波吧,这样用法有严重简化缩水的嫌疑啊,因为每一级的RC低通的输入都是上一级的负载,互相牵制,建议不要这样用

网友:
我是来看加速球的

网友:
俺也删帖前留名

金山的球,不一样的,虽然也很恶心

楼主:
晕,一个加速球看看给弄得。

网友:
金山的碍眼球球,见过

网友:
前面低通加高通,然后运放做 I/V

网友:
就是低通加高通隔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S 是AVR输出的方波,经过低通滤波后成了正弦波! form DIY LCR

好像是正解。

网友:
看加速球,一顶

网友G:
前面是低通滤波,后面运放是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面是低通滤波,后面运放是电平转换。

前面的低通滤波明白,能详细说下电平转换时如何实现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部分就是个三阶RC低通滤波吧,这样用法有严重简化缩水的嫌疑啊,因为每一级的RC低通的输入都是上一级的负 ...

大神给推荐个好点的滤波电路呗!先谢了

网友G:
TTL电平方波信号,低通滤波后,由运放转换成正负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G:
TTL电平方波信号,低通滤波后,由运放转换成正负电平。

你确定是这样的吗?我怎么越看越不像啊!

网友(2014-04-20):
看到这个标题如此高大上,在看到里面的东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