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晶振芯片发烫

楼主(2013-12-19):
芯片TMS320F243,外接5M有源晶振正常,换成20M有源晶振开电芯片就发烫,跟短路差不多,一会芯片就挂了。。。求大侠分析一下,感谢~~~
手册说无源晶振最大接5MHZ,有源的可以到20M,难道是我理解错了么???

网友:
上电前请用表打一下看短路。我觉得像20m额的电源和地和5m的定义是反的

网友A:
检查一下管脚定义,是否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管脚定义,是否兼容

管脚定义一样的

楼主:
大神给个意见吧

网友:
超频了吧?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我也认为是超频了。

我用2812满频150MHz时芯片运行也很烫!

网友B:
不能单纯换就换个时钟源了事,倍频没设置好,超频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单纯换就换个时钟源了事,倍频没设置好,超频就这样!

- -没法设倍频,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没法设倍频,固定的~~~

这系列芯片太老了,以前做相关支持,记得应该是有bypass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系列芯片太老了,以前做相关支持,记得应该是有bypass模式的。

终于碰到大神了 ,这款芯片我烧写flash最后几百字节老是烧写不进去是怎么回事的说???

网友B:
1,芯片flash挂了(多片对比);
2,时钟和烧写算法要求输入不符(相关性自己看算法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芯片flash挂了(多片对比);
2,时钟和烧写算法要求输入不符(相关性自己看算法文档); ...

这些我也试过调过了,还是不行···怀疑是不是软件问题,你有瑞泰的XDS5100PP的光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