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的编码器测速

楼主(2013-12-19):
我用的编码器是ome-500-2ca,我用外部中断计脉冲数的,感觉速度太快单片机就来不及接收,还有正反转是怎么判断的??小弟初学,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正交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那种正交编码器吧

对的  不知道用51怎么实现

网友:
用定时器检测吧,正反转检测,你仔细看下他的时序图就明了

网友:
51跑编码器跑不快的,目测500线的编码器,你要检测的转速范围是多少,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不知道用51怎么实现

方向 你可以用A\B两者的相位来判断   你在网上找个这方面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2014-04-17):
同感啊,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脉冲采集不及时的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弄,不知道是否能起来呢,请楼主有突破时能够分享~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
可不可以用51的“定时器2”呢?
设置为 “自动重 模式(递增/递减计数器)”模式,时钟设置为T2(外部引脚)。
“定时器 2 ”能不能在 T2 下降沿时,如果T2EX 低电平  “加”计数,如果 T2EX 低电平 “减”计数。

网友:
明明现在STM的能干,非要为难51干啥,用了编码器的系统差这芯片的差价吗?

网友:
用计数器多好。
正反转的话就是正交。
实现的话用D触发器最方便

网友:
计数器实现

网友:
有个功能叫搜索
脉冲频率在2K以下,51还是可以的
STM32真没的没有用过,不知道能到多少速度
一般的控制,2K频率够用了,至少我觉得够用了,我用来控制大约1K左右的信号,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