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中间的板厚是多少?1.6的厚度均分吗?

楼主(2013-12-19):
如题所示,第一次做4层板,在网上没有找到嘉立创这方面的参数,想了解一下。

网友:
不是把板厚均分的,板子两面各有两层,两层都很薄,中间层铜层更薄

网友:
JLC 默认应该是2边厚度都是0.2mm  中间的厚度是板厚-0.4

网友A:
3楼正解!
两边厚度都是0.2mm(固定不变),中间使用的是一块双面板厚度=四层板厚-0.4mm。
以下以1.6mm厚度四层板为例,

网友:
楼上的图片很有说服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
两边厚度都是0.2mm(固定不变),中间使用的是一块双面板厚度=四层板厚-0.4mm。
以下以1.6mm厚度 ...

4层板下单的时候没埋孔和半空的选项,价格是已经包含了半孔和埋孔的费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层板下单的时候没埋孔和半空的选项,价格是已经包含了半孔和埋孔的费用吗 ...

盲埋孔是不做的。

网友(2014-08-29):
最近也在弄着玩意呀。以前 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层板下单的时候没埋孔和半空的选项,价格是已经包含了半孔和埋孔的费用吗 ...

谢谢支持!

不好意思,暂时所有的板全是机械通孔板,没有做埋盲孔板。

半孔工艺板需要单独安排工作板(走非常规生产流程),需要加收费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1715-1-1.html   参照此贴3楼。详情请咨询系统里左上角的客服,谢谢!

补充:
多层板的层叠结构是统一安排的,前面楼层同事已复。
四层板的内层铜厚是0.5 OZ,外层铜厚1 OZ; 介电常数约4.58左右。
层压的0.2MM(含PP与铜箔的总厚度);层压的中间的芯板是双面覆铜的原板材。

网友:
学习了( 默认应该是2边厚度都是0.2mm  中间的厚度是板厚-0.4 )

网友C(2016-03-01):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
两边厚度都是0.2mm(固定不变),中间使用的是一块双面板厚度=四层板厚-0.4mm。
以下以1.6mm厚度 ...

可选的厚度有0.4  0.6  0.8  1.0  1.2  1.6  2.0

请问0.4的怎么算中间的厚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选的厚度有0.4  0.6  0.8  1.0  1.2  1.6  2.0

请问0.4的怎么算中间的厚度呢?

四层板,最薄只做0.8MM左右的成品厚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正解!
两边厚度都是0.2mm(固定不变),中间使用的是一块双面板厚度=四层板厚-0.4mm。
以下以1.6mm厚度 ...

学习了,还没做过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