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 利尔达的 usb仿真器,调试 总是 死机 ?

楼主(2013-12-19):
买的 利尔达的 usb仿真器,调试 总是 死机 ?有时需要 重启软件,有时需要拔出u口,有时需要重启电脑,才能正常,
使用中调试 几乎3次 就有出现1次死机的情况,什么原因  ?
各位 用到情况怎么样,

网友:
换台电脑再试,仍是一样的毛病,丢垃圾箱或退货。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总导致IAR死机 这个破东西升级到IAR5.5就用不了,
说实话还不如花30块钱买个 lunch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总导致IAR死机 这个破东西升级到IAR5.5就用不了,
说实话还不如花30块钱买个 lunchPAD.

不能随便升级,只能用他给的版本

网友B:
我这也是,联系过利尔达工程师说 5.4版本以上都不好用…如果升级了,你去网上搜一个降级程序给固件降级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是,联系过利尔达工程师说 5.4版本以上都不好用…如果升级了,你去网上搜一个降级程序给固件降级才行 ...

怎么不好用呢,我的在5.5下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总导致IAR死机 这个破东西升级到IAR5.5就用不了,
说实话还不如花30块钱买个 lunchPAD.

降一下级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好用呢,我的在5.5下正常使用

提示升级,点击升级就不可以用了哦…
你是不是每次都忽略升级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升级,点击升级就不可以用了哦…
你是不是每次都忽略升级固件?? ...

能正常升级啊,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升级啊,没问题的

好吧,我不是成心诋毁这个品牌,但是我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和楼主的一样,并且按照我说的方法确实解决了…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复杂的,不再争论,解决问题就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不是成心诋毁这个品牌,但是我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和楼主的一样,并且按照我说的方法确实解决了… ...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14-02-02):
我的也是,后来在淘宝上又买了一个山寨货,就用起来没有问题了。我感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我是WIN7,毛病挺多,有的时候连着好好,然后就不行了,需要拔下来重新连接……郁闷,利尔达这样的大牌子,应该继续加油!!

网友(2016-02-28):
利尔达的 东西个人用还是挺贵的  也不见得就那么的好用   现在网友自制的  都很好用  如果不是单位用  不建议买官方的仿真器   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