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源程序及编程详细过程(龚建伟)

楼主(2013-12-19):
串口调试助手源程序
及编程详细过程
作者:龚建伟  2001.6.20

可以任意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和说明来自http://www.gjwtech.com,不得作为商用

源代码下载:

目次:

1.建立项目

2.在项目中插入MSComm控件

3.利用ClassWizard定义CMSComm类控制变量

4.在对话框中添加控件

5.添加串口事件消息处理函数OnComm()

6.打开和设置串口参数

7.发送数据

    在众多网友的支持下,串口调试助手从2001年5月21日发布至今,短短一个月,在全国各地累计下载量近5000人次,在近200多个电子邮件中,20多人提供了使用测试意见,更有50多位朋友提出要串口调试助手的源代码,为了答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公开推出我最初用VC控件MSComm编写串口通信程序的源代码,并写出详细的编程过程,姑且叫串口调试助手源程序V1.0或VC串口通讯源程序吧,我相信,如果你用VC编程,那么有了这个代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串口编程任务了。(也许本文过于详细,高手就不用看)

开始吧:

1.建立项目:打开VC++6.0,建立一个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SCommTest(与我源代码一致,等会你会方便一点);

2.在项目中插入MSComm控件   选择Project菜单下Add To Project子菜单中的 Components and Controls…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双击Registered ActiveX Controls项(稍等一会,这个过程较慢),则所有注册过的ActiveX控件出现在列表框中。 选择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单击Insert按钮将它插入到我们的Project中来,接受缺省的选项。(如果你在控件列表中看不到Microsoft Communications Control, version 6.0,那可能是你在安装VC6时没有把ActiveX一项选上,重新安装VC6,选上ActiveX就可以了),

这时在ClassView视窗中就可以看到CMSComm类了,(注意:此类在ClassWizard中看不到,重构clw文件也一样),并且在控件工具栏Controls中出现了电话图标(如图1所示),现在要做的是用鼠标将此图标拖到对话框中,程序运行后,这个图标是看不到的。

3.利用ClassWizard定义CMSComm类控制对象  打开ClassWizard->Member Viariables选项卡,选择CSCommTestDlg类,为IDC_MSCOMM1添加控制变量:m_ctrlComm,这时你可以看一看,在对话框头文件中自动加入了//{{AFX_INCLUDES()  #include "mscomm.h"  //}}AFX_INCLUDES (这时运行程序,如果有错,那就再从头开始)。

4.在对话框中添加控件  向主对话框中添加两个编辑框,一个用于接收显示数据ID为IDC_EDIT_RXDATA,另一个用于输入发送数据,ID为IDC_EDIT_TXDATA,再添加一个按钮,功能是按一次就把发送编辑框中的内容发送一次,将其ID设为IDC_BUTTON_MANUALSEND。别忘记了将接收编辑框的Properties->Styles中把Miltiline和Vertical Scroll属性选上,发送编辑框若你想输入多行文字,也可选上Miltiline。

再打开ClassWizard->Member Viariables选项卡,选择CSCommTestDlg类, 为IDC_EDIT_RXDATA添加CString变量m_strRXData, 为IDC_EDIT_TXDATA添加CString变量m_strTXData。说明: m_strRXData和m_strTXData分别用来放入接收和发送的字符数据。

       休息一会吧?我们天天与电脑打交道,要注意保重,我现在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可以来40次,可我都32了,佩服吗?。。。。。。好了,再接着来,下面是关键了:

5.添加串口事件消息处理函数OnComm() 打开ClassWizard->Message Maps,选择类CSCommTestDlg,选择IDC_MSCOMM1,双击消息OnComm,将弹出的对话框中将函数名改为OnComm,(好记而已)OK。

这个函数是用来处理串口消息事件的,如每当串口接收到数据,就会产生一个串口接收数据缓冲区中有字符的消息事件,我们刚才添加的函数就会执行,我们在OnComm()函数加入相应的处理代码就能实现自已想要的功能了。请你在函数中加入如下代码:

void CSCommTest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以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通信协议加入处理代码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接收编辑框中看到数据,因为我们还没有打开串口,但运行程序不应该有任何错误,不然,你肯定哪儿没看仔细,因为我是打开VC6对照着做一步写一行的,运行试试。没错吧?那么做下一步:

6.打开串口和设置串口参数  你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打开串口,例如在程序中做一个开始按钮,在该按钮的处理函数中打开串口。现在我们在主对话框的CSCommTestDlg::OnInitDialog()打开串口,加入如下代码: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FALSE);

m_ctrlComm.SetCommPort(1); //选择com1
if( !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TRUE);//打开串口
AfxMessageBox("cannot open serial port");

m_ctrlComm.SetSettings("9600,n,8,1"); //波特率9600,无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m_ctrlComm.SetInputModel(1); //1:表示以二进制方式检取数据
m_ctrl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trl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trlComm.GetInput();//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现在你可以试试程序了,将串口线接好后(不会接?去看看我写的串口接线基本方法),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并将串口设在com2,选上自动发送,也可以等会手动发送。再执行你编写的程序,接收框里应该有数据显示了。

7.发送数据  先为发送按钮添加一个单击消息即BN_CLICKED处理函数,打开ClassWizard->Message Maps,选择类CSCommTestDlg,选择IDC_BUTTON_MANUALSEND,双击BN_CLICKED添加OnButtonManualsend()函数,并在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

void CSCommTestDlg::OnButtonManual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读取编辑框内容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strTXData));//发送数据
}

运行程序,在发送编辑框中随意输入点什么,单击发送按钮,啊!看看,在另一端的串口调试助手(或别的调试工具)接收框里出现了什么。

如果你真是初次涉猎串口编程,又一次成功,那该说声谢谢我了,因为我第一次做串口程序时可费劲了,那时网上的资料也不好找。开开玩笑,谢谢你的支持,有什么好东西别忘了给我寄一份。

最后说明一下,由于用到VC控件,在没有安装VC的计算机上运行时要从VC中把mscomm32.ocx、msvcrt.dll、mfc42.dll拷到Windows目录下的System子目录中(win2000为System32)并再进行注册设置,请参考

如何手工注册MSComm控件。

龚建伟 2001.6.20

什么是VARIANT数据类型?如何使用VARIANT数据类型? 怎么以十六进制或二进制发送和接收?

如果还想再深入了解,请看:

串口调试助手源程序及编程详细过程(二)2001.8.26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源程序及编程详细过程(二)
作者:龚建伟  2001.8.25

可以任意转载,但必须注明作者和说明来自http://www.gjwtech.com,不得作为商用

8.发送十六进制字符

    在主对话框中加入一个复选接钮,ID为IDC_CHECK_HEXSEND Caption: 十六进制发送,再利用ClassWizard为其添加控制变量:m_ctrlHexSend;

    在ClassView中为SCommTestDlg类添加以下两个PUBLIC成员函数,并输入相应代码;

//由于这个转换函数的格式限制,在发送框中的十六制字符应该每两个字符之间插入一个空隔
//如:A1 23 45 0B 00 29
//CByteArray是一个动态字节数组,可参看MSDN帮助
int CSCommTestDlg::String2Hex(CString str, CByteArray &senddata)
{
int hexdata,lowhexdata;
int hexdatalen=0;
int len=str.GetLength();
senddata.SetSize(len/2);
for(int i=0;i<len;)
{
char lstr,hstr=str;
if(hstr==' ')
{
i++;
continue;
}
i++;
if(i>=len)
break;
lstr=str;
hexdata=ConvertHexChar(hstr);
lowhexdata=ConvertHexChar(lstr);
if((hexdata==16)||(lowhexdata==16))
break;
else
hexdata=hexdata*16+lowhexdata;
i++;
senddata[hexdatalen]=(char)hexdata;
hexdatalen++;
}
senddata.SetSize(hexdatalen);
return hexdatalen;
}

//这是一个将字符转换为相应的十六进制值的函数
//好多C语言书上都可以找到
//功能:若是在0-F之间的字符,则转换为相应的十六进制字符,否则返回-1
char CSCommTestDlg::ConvertHexChar(char ch)
{
if((ch>='0')&&(ch<='9'))
return ch-0x30;
else if((ch>='A')&&(ch<='F'))
return ch-'A'+10;
else if((ch>='a')&&(ch<='f'))
return ch-'a'+10;
else return (-1);
}

  再将CSCommTestDlg::OnButtonManualsend()修改成以下形式:

void CSCommTestDlg::OnButtonManual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UpdateData(TRUE); //读取编辑框内容
if(m_ctrlHexSend.GetCheck())
{
CByteArray hexdata;
int len=String2Hex(m_strTXData,hexdata); //此处返回的len可以用于计算发送了多少个十六进制数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hexdata)); //发送十六进制数据
}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strTXData));//发送ASCII字符数据

}

现在,你先将串口线接好并打开串口调试助手V2.1,选上以十六制显示,设置好相应串口,然后运行我们这个程序,在发送框中输入00 01 02 03 A1 CC等十六进制字符,并选上以十六进制发送,单击手动发送,在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框中应该可以看到00 01 02 03 A1 CC了。

9.在接收框中以十六进制显示

    这就容易多了:  在主对话框中加入一个复选接钮,IDC_CHECK_HEXDISPLAY Caption: 十六进制显示,再利用ClassWizard为其添加控制变量:m_ctrlHexDiaplay。 然后修改CSCommTestDlg::OnComm()函数:

void CSCommTestDlg::OnComm()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if(m_ctrlHexDisplay.GetCheck())
strtemp.Format("%02X ",bt); //将字符以十六进制方式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注意这里加入一个空隔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测试: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框中输入00 01 02 03 A1 CC等十六进制字符,并选上以十六进制发送,单击手动发送,在本程序运行后选上以十六进制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单击手动发送或自动发送,则在本程序的接收框中应该可以看到00 01 02 03 A1 CC了。

10.如何设置自动发送

     最简单的设定自动发送周期是用SetTimer()函数,这在数据采集中很有用,在控制中指令的传送也可能用到定时发送。

    方法是:在ClassWizard中选上MessageMap卡,然后在Objects IDs选中CSCommTestDlg类,再在Messages框中选上WM_TIMER消息,单击ADD_FUNCTION加入void CSCommTestDlg::OnTimer(UINT nIDEvent) 函数,这个函数是放入“时间到”后要处理的代码:

void CSCommTest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OnButtonManualsend();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再在在主对话框中加入一个复选接钮,ID为IDC_CHECK_AUTOSEND Caption: 自动发送(周期1秒),再利用ClassWizard为其添加BN_CLICK消息处理函数void CSCommTestDlg::OnCheckAutosend():

void CSCommTestDlg::OnCheckAutosend()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m_bAutoSend=!m_bAutoSend;
if(m_bAutoSend)
{
SetTimer(1,1000,NULL);//时间为1000毫秒
}
else
{
KillTimer(1);  //取消定时
}
}

其中:m_bAutoSend为BOOL型变量,在CLASSVIEW中为CSCommTestDlg类加入,并在构造函数中初始化:

      m_bAutoSen=FALSE;
现在可以运行程序测试了。

11.什么是VARIANT数据类型?如何使用VARIANT数据类型?

     不知如何使用VARIANT数据类型, 有不少朋友对VARIANT这个新的数据类型大感头疼。SetOutput()函数中 需要的VARIANT参数还可以使用COleVariant类的构造函数简单生成,现在GetInput()函数的返回值也成了VARIANT类型,那么如何从返回的值中提取有用的内容。 VARIANT及由之而派生出的COleVariant类主要用于在OLE自动化中传递数据。实际上VARIANT也只不过是一个新定义的结构罢了,它的主要成员包括一个联合体及一个变量。该联合体由各种类型的数据成员构成, 而该变量则用来指明联合体中目前起作用的数据类型。我们所关心的接收到的数据就存储在该联合体的某个数据成员中。 该联合体中包含的数据类型很多,从一些简单的变量到非常复杂的数组和指针。由于通过串口接收到的内容常常是一个字节串,我们将使用其中的某个数组或指针来访问接收到的数据。这里推荐给大家的是指向一个SAFEARRAY(COleSafeArray)类型变量。新的数据类型SAFEARRAY正如其名字一样,是一个“安全数组”,它能根据系统环境自动调整其16位或32 位的定义,并且不会被OLE改变(某些类型如BSTR在16位或32位应用程序间传递时会被OLE翻译从而破坏其中的二进制数据)。大家无须了解SAFEARRAY的具体定义,只要知道它是另外一个结构,其中包含一个 (void *)类型的指针pvData,其指向的内存就是存放有用数据的地方。 简而言之,从GetInput()函数返回的VARIANT类型变量中,找出parray 指针,再从该指针指向的SAFEARRAY变量中找出pvData指针,就可以向访问数组一样取得所接收到的数据了。具体应用请参见void CSCommTestDlg::OnComm()函数。

    大概我现在也说不清这个问题,我自己从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是给别人讲不清。

网友:
marko谢谢,正需要呢

网友:
留下脚印,以后再看

网友:
留下记号,以后慢慢看

网友:
MARK.
我就用的这个串口。

网友:
终于找到了,谢楼主

网友A:
这网页用谷歌浏览器报不安全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学习VC++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网页用谷歌浏览器报不安全

很安全的!

楼主:
那就不知道了,用其他的浏览器打开一下!

网友:
呵呵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好动西1223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