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ulink2固件降级方法

楼主(2013-12-20):
求ulink2固件降级方法。升级了,不好用了。

楼主:
我试过了,可以识别,但是有条件的。
1、如果你在debug的reset选择autodetect的话,必须将SW的max clock降到500khz,才能正常连接。这也太慢了吧。
2、可以将reset选择为vectreset,这样速度可以选到10MHZ。但是用一会,程序就下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