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随意数值分组并且按需选择

楼主(2013-12-20):
总共24个数据,如下:

   ID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数据 :     10    21    30   21   20   35    10   10   35    21     30    20    21    10    20     30    15     30    20      21    10      35    20      35

ID号对应的是地址, 不可变;   数据对应的是可以输入的任意数值, 现请教一套算法 :  ID和数据必须保持锁定,ID号的数量上可以设定的,比如15个,下面相应的数据也就变成了15个,将相同的数据分成一组,如上面例子,

我的思路是  数据10   送入数组   tab_data10【】,相应的地址送入tab_addr10【】;但是判断上较复杂,求更好的算法,有程序加莫元。

网友A:
地址是连续的吗?不管个数是多少都是从1开始的吗?
那就只需要一个数组tab_data10[]就行了,数组中的序号就对应着ID。
tab_data10[0]就代表ID为1的数据
tab_data10[1]就代表ID为2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是连续的吗?不管个数是多少都是从1开始的吗?
那就只需要一个数组tab_data10[]就行了,数组中的序号就 ...

需要将相同的数据归类,相同数据的ID未必是连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将相同的数据归类,相同数据的ID未必是连续的!

哦,这样啊。
看这样行不:
定义一个结构体:
第一个字节表示数据
第二个字节表示有相同数据的ID的总数
第三个字节开始就是逐个的ID号(数组)
参考:变长结构体: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2f78a40100t9ad.html
只要总的ID号个数固定,那么就只需要定义一个固定长度的数组作为缓冲区,
在缓冲区中建立一个挨着一个的结构体即可。(这样能避免malloc、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
看这样行不:
定义一个结构体:

感谢!先看一下可行性!

网友B:
最常规的方法,二分法排序数据组,然后for循环ID数,搞定!

如果要更简便的,我还没有想到,今晚想想,看是否存在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常规的方法,二分法排序数据组,然后for循环ID数,搞定!

如果要更简便的,我还没有想到,今晚想想,看 ...

惭愧 数学快忘光了 ,昨天把算法改成了FOR循环分类数据和对应地址,正在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 数学快忘光了 ,昨天把算法改成了FOR循环分类数据和对应地址,正在试! ...

其实,我看了 lcw_swust 的方法,应该比我提出的要好。
首先确定数据结构体,然后for下ID数的次数。这样就直接满足你的要求了。
而我说的二分法+for,估计程序开销要大很多。

当然前期ID存放是连续的,不连续的话,那就把它改成连续的。

网友:
看你用啥做,C#的话,自带的数据类不要太好用更不用说还有LINQ~
(顺便,你这是hash表的节奏,跑个哈希算法是最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
看这样行不:
定义一个结构体:

你好 按照你的思路,没搞定,我试其他的办法,感觉很繁琐,

ID  1  2   3   4   5   6   7    8
值 5  8   2   9   6   5   8     9

不知能不能抽些时间  以上面8组数据 写个范例呢?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