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怎么看希捷的 “混合硬盘” ? 机械加SSD

楼主(2013-12-20):
之前笔记本用的三星的830 256G。 一直以为是SLC的,最近查了一下才发现是MLC的。  现在容量严重不够用,于是想换成1T的,查了一下三星的840 evo 1T价格3999,看到也是MLC的,打算出手。

结果仔细一查发现棒子真坑爹呀,原来是TLC的,为了好看写成了“3bit-MLC”,我靠他大爷。

于是又关注机械硬盘,发现价格真便宜呀,就是担心速度慢,结果查到了希捷的“混合硬盘”。 1T的机械硬盘再加8G的SSD,据说性能远超传统7200转的硬盘。

现在还是担心SSD部分寿命如何,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混合硬盘的原理?SSD部分写入频繁不频繁呢?

注:目前最新关注,WD的120G SSD + 1T 机械。 据说120G用户可以自行管理。

网友A:
混合硬盘也很贵啊。

网友B:
WD出了一款1T HDD + 256G SSD的混合硬盘。

网友:
靠,我的就是混合硬盘,一块128G的SSD + 1T机械硬盘,对我来说就是混合硬盘!

网友C:
8G SSD+HDD,我买的就是这个。
一句话,没屌用浪费钱。

想加速是吧?好,打开这个软件,下次再打开就快很多,但是你别待机别关机别重启。
也就是说你开机状态,第二次打开这个软件会快很多,毫无意义的加速。

网友:
如果给笔记本用,只有一个盘位的话,个人是很看好混合硬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硬盘也很贵啊。

京东上,1T的三星固态硬盘要3999,而混合硬盘才800多,价格优势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G SSD+HDD,我买的就是这个。
一句话,没屌用浪费钱。

我的电脑平时最多一周重启一次,平时不用都是待机模式的。不过我担心8G ssd实在不够用。因为我平时电脑开启的进程特别多,光开机自动重启的程序就有70多个(金山卫士提醒的),还不算我手动要开启的各种即时通信、编程工具、浏览器等

网友:
128G以上的SSD加大容量传统机械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出了一款1T HDD + 256G SSD的混合硬盘。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120G SSD,再加1T机械容量。 但是那120G是用户可以管理的,而不是像希捷作为缓冲区。

如果是这样,把120G装成系统,效果应该不错呀! 好像目前还没有卖的,现在目标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平时最多一周重启一次,平时不用都是待机模式的。不过我担心8G ssd实在不够用。因为我平时电脑开 ...

搞个正宗的吧,这混合盘就是鸡肋。
你加速完这个软件,打开那个软件又失效了,真的浪费钱。

我当时因为不想拆光驱,所以才买这鸡肋,买来就后悔。
不然买个SSD加个HDD,用起来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完全的SSD应该寿命问题解决了吧,一般用个10年没问题,因为里面的主控芯片对扇区平衡写什么的应该有独 ...

TLC好像擦写寿命只有500次? 反正寿命应该是个问题。

网友E:
http://digi.163.com/13/1008/07/9 ... zy_35_bottomnewskwd

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评测,

我现在一个独立128GSSD+1T机械硬盘,win7启动是10秒,和这个混合硬盘一样。

问题是,一个独立的128G价格就600块了。

网友:
没用的  就说硬盘是有个算法, 看看哪些东西用的比较频繁, 放在8G的 SSD上
你说8G够个屁,  64G都不是很够的;

网友:
撸猪SSD换盘  价格 合适的话出给我吧 .我要来装到游戏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digi.163.com/13/1008/07/9AL7DJGB00163HE9.html#from=relevant#xwwzy_35_bottomnewskwd

找了半天 ...

评测是忽悠人的,混合盘还开机11秒,我2分钟都勉强。
但是相同WIN7 在台式机机械盘 3,40秒嗖嗖的启动了。

而且现在希捷的混合盘开机是绝对没有加速的,SSD部分是通过什么算法随机存储的。

网友:
分开买 最划算。

网友F:
LZ笔记本有MSATA接口么。有的话,出掉830,还MSATA接口的SSD,然后加一块1T的普通本子盘即可。

如果没有MSATA接口,光驱总有吧,拆掉,上光驱位硬盘托架,再加一块1T硬盘就行了。需要光驱的话,同时买个光驱外置盒。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笔记本有MSATA接口么。有的话,出掉830,还MSATA接口的SSD,然后加一块1T的普通本子盘即可。

如果没有MS ...

请问光驱好不好拆?自己能否搞定?

网友:
混合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光驱好不好拆?自己能否搞定?

1.擰開機底一粒螺絲。
2.用力扯出光驅。

网友:
我笔记本光驱拆了2年多了,一直都是放个硬盘盒在那,很爽。

网友:
上次机械硬盘坏了后买了个了128G的SSD, 不下片了, 我发现居然也够用.

网友:
希捷混合硬盘的实际性能不怎么样,和固态硬盘没法比。

西数出的那个货是个奇葩,很难讲。
而且目前firm的bug很多。

总之没惊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光驱好不好拆?自己能否搞定?

看机型。

拧一个螺丝就能拆下。不过,有些蛋疼的机器上,这颗螺丝在里面,有可能要拆后盖。

你笔记本啥型号?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 SSHD,WIN8 25秒从按下开机键开始到进入桌面,启动感觉是快了一点,软件加速一般般,不是特别强烈的感觉,便基本上也都是几秒种开完的.
它的8G SSD 不是用户管理的,只是把一些经常访问,还有一些系统启动的部分安排到这里来,所以加速一下而已,跟你关不关机没关系的. 感觉用后是有比以纯机械的快那么个20~30%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8G SSD+HDD,我买的就是这个。
一句话,没屌用浪费钱。

这其实已经不错了,关机待机之后如果能继续加速,那更好。毕竟,你不可能装一个软件,用一次又卸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其实已经不错了,关机待机之后如果能继续加速,那更好。毕竟,你不可能装一个软件,用一次又卸掉。{:lo ...

关机,重启后是绝对不能加速的。
打开A软件,然后B软件,A软件又不能加速了,除非谁没事一天到晚反复打开同一个软件,这样的确嗖嗖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机型。

拧一个螺丝就能拆下。不过,有些蛋疼的机器上,这颗螺丝在里面,有可能要拆后盖。

我的是DELL的35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重启后是绝对不能加速的。
打开A软件,然后B软件,A软件又不能加速了,除非谁没事一天到晚反复打开 ...

关闭软件,再打开,不需要SSD,一样很快啊,很多数据都在内存还没消除,再次载入明显快过第一次。

网友:
洛阳亲友如相问,那人正在赚莫元!

网友F:
拆后盖,找到这颗螺丝,卸掉,用螺丝刀将那个金属部分向外推,就能拿下光驱了。

另外,似乎这台本子有MSATA接口啊,你可以考虑换MSATA接口的SSD和普通硬盘。
(不过我看拆机图似乎没焊接,你最好拆了自己看一下你的是不是有焊接。)

网友:
我在用,500g的,性能提升,感觉,不太明显。。。

网友:
不折騰,純SSD+純機械。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digi.163.com/13/1008/07/9AL7DJGB00163HE9.html#from=relevant#xwwzy_35_bottomnewskwd

找了半天 ...

这个估计是小编收了黑钱,纯粹是在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后盖,找到这颗螺丝,卸掉,用螺丝刀将那个金属部分向外推,就能拿下光驱了。

感谢!我先查一下MSATA是什么东东。

网友:
将自己的128G固态早已从笔记本拆下,原因同样是容量不足,更换成现在的希捷混合,性能,真心不行。凑合用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希捷的 混合银盘   远超 还是难说, 我现在win8 开机平均 15S  偶尔会冒出个 1分钟 下吓死人。。

网友:
我也是SSHD混合硬盘(8+500G),的确比机械硬盘好很多,我没用过S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后盖,找到这颗螺丝,卸掉,用螺丝刀将那个金属部分向外推,就能拿下光驱了。

因为我现在的主硬盘是ssd,所以打算采用拆光驱换硬盘的方法,这样成本最低而且不会浪费任何现有物料。

今天已经购买了光驱支架和光驱盒(拆下来的光驱需要时依然可以用usb光驱盒连接)。下周再买一个硬盘就可以测试了。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图!

网友:
有人计算过了,TLC模式颗粒128GB硬盘,每天写入50GB内容,你可以持续16年,我相信你很难平均不到每天50GB数据吧,所以三星有足够的理由推出那样的产品。1T的写到颗粒寿命到期你这辈子别想了。

网友H:
即便TLC擦写只有500次
你用得完吗?500T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即便TLC擦写只有500次
你用得完吗?500T的数据……

貌似宣传说5000次吧

网友:
我觉得不太可能有5000次- -

网友:
全SSD, 小点儿, 够用就好

网友:
差不多,半斤八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