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分享下51USB主机键盘驱动程序?

楼主(2013-12-20):
如题,什么平台无所谓,用C写的就行了。

当然了,程序多半是用P口模拟出来的,因为51应当都不带USB的相关外设的吧。

要主机的,不是你用单片机做一个键盘,然后连到PC或者其它上位机上去。

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A:
没玩过USB主机。
楼主有没有看过《圈圈教你玩USB》?
下面是个笨办法:
先在电脑上装个BusHound,监测电脑对USB键盘的处理过程,
再将其移植到单片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USB主机。
楼主有没有看过《圈圈教你玩USB》?
下面是个笨办法:

圈圈教U玩SB全是从机

网友:
P口模拟USB主机,这个在51上不现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圈圈教U玩SB全是从机

如果楼主只是想让51单片机能读取USB键盘,其实很简单:
将USB口的D+、D-用电阻(1K左右)上拉,USB键盘的USB接口就变成了PS2接口,可以按PS2键盘的协议来操作。
(网上有转接接口卖,当然也可以自己做)

(我只试过USB鼠标可以变成PS2鼠标,USB键盘没做过实验,建议楼主试试,毕竟USB协议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只是想让51单片机能读取USB键盘,其实很简单:
将USB口的D+、D-用电阻(1K左右)上拉,USB键盘的 ...

大神啊!您可是帮了我大忙!早知如此偶就不花那么多时间整USB协议了。

另外弱弱问下,USB协议太麻烦是什么意思,是指一来一去要收发的控制字非常繁琐呢,还是USB有些概念很难理解呢?还是USB控制字收发本身难度非常高?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您可是帮了我大忙!早知如此偶就不花那么多时间整USB协议了。

另外弱弱问下,USB协议太麻烦是什 ...

如果用IO直接模拟USB,那就得把USB的时序搞清楚,这个是比较难的。
如果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或者外加接口芯片(如CH375),那就只要搞清楚用法就行了,应该会有现成的例子。
当然,也要了解一下“一来一去”的协议。(USB的协议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IO直接模拟USB,那就得把USB的时序搞清楚,这个是比较难的。
如果用带USB接口的单片机,或者外加接 ...

哈哈,应当是繁琐而不是困难,要花时间,但是不是高不可攀。我怕的是什么“隧道”这样的抽象思维,还有协议收发本身,一个包格式该怎么样?长度多少?等等这样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应当是繁琐而不是困难,要花时间,但是不是高不可攀。我怕的是什么“隧道”这样的抽象思维,还有协 ...

的确,多花时间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多花时间是可以搞定的。

谢谢,我估摸着是不是USB主机检测到设备发来的设备识别码为“键盘”后就直接按照PS2协议进行通讯了,而不是按“USB键盘”的协议,所以加几个电阻就解决问题了?呵呵,浅见,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估摸着是不是USB主机检测到设备发来的设备识别码为“键盘”后就直接按照PS2协议进行通讯了,而不 ...

不是的,电脑的USB接口一直是用的USB协议。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电脑的USB接口一直是用的USB协议。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谢谢。那么我那么接之后,USB键盘收不到主机发出的一些请求,会不会行不通呢?网上搜到的USB转PS2产品就是接线,没有其它的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我那么接之后,USB键盘收不到主机发出的一些请求,会不会行不通呢?网上搜到的USB转PS2产品就 ...

PS2接口是可以双向通信的,你先看看PS2键盘的协议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是可以双向通信的,你先看看PS2键盘的协议再说

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