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硬盘的某些文件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楼主(2013-12-20):
自己不可能删掉,也没人用。有软件可以监测吗

网友:
好象我碰到过,同求

楼主:
电脑里只装金山卫士,没装杀毒。

网友:
可将你特别关照的文件启用审核  另外,我估计只是你找不到了,并不是删了,可以下载一个everything软件找一下。

网友:
有遇到过  有些时候是没有真正写入  有些时候很莫名其妙 硬盘丢数据 移动硬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我有一次 画板 AD9  的Lib 里面的库 莫名其妙的少了 一大半 还得我重装一次

网友:
前不久遇到一次,估计是某软件的bug导致误删除大量apk

网友:
我有一个sd卡,16G的,写入文件,然后读出没有问题,拿走再插上就不行了,文件就丢了,
好像是内存一样了,里边原来的文件删不掉,删除,格式化都不提示错误,但是文件就是一直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