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电动车电量、速度显示,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20):
想用lcd12864液晶屏,做一个好点的界面有几个问题咨询一下大家

1、常见的电动车电瓶60V、48V、36V,
     他们的欠压保护电压分别是多少,45V、42V、31.5V?还是各个品牌的电动车都不一样

2、比如电瓶标称48V,如果充电器的输出电压是58V,等电池充满电是不是也是58V?

3、简单一些,显示电量直接测电压显示出来可行吗,
     比如蓄电池充满电是60V,标称是48V,欠压保护是42V,当测得电压是60V时就是满格,42V空格,51V是半格?
     或者是大家还有别的方法吗

有了解的么 先谢谢大家了

先做了一下界面 发上来 大家看看咋样

网友A:
我只回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吧:
电池的额定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值
但是最好是选择国际标称值如:24V,36V,48V,60V等等
但是它们的欠压保护值就大不相同了
对于铅酸蓄电池单格最低电压是1.75V(20摄氏度)再低就会让电池受到极大损害
对于镉镍电池单格电压最低可以是0.9V(20摄氏度)
所以
在设定这个欠压保护的时候
应根据电池的不同而不同
同时还要兼顾放电电流的大小和环境温度等等
要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回答一下你的第一个问题吧:
电池的额定电压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任意值
但是最好是选择国际标称值如:24V,36 ...

单节铅酸蓄电池最低1.75V?
我所了解的:电动车36V的电瓶,是3节12V的铅酸蓄电池组合成的,电池带不动电机时的电压不会这么低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节铅酸蓄电池最低1.75V?
我所了解的:电动车36V的电瓶,是3节12V的铅酸蓄电池组合成的,电池带不动电 ...

12V的电瓶,是由6节2V的电瓶在内部串联而成的

网友C:
1.欠压保护跟你仪表显示有什么关系?你只管显示就行了。60V,48V,36V欠压对应52.5,42,31.5V
2.充满电最高会达到58V,一旦使用就会掉到50V
3.当然是直接显示,一般48V以上认为是满格,欠压点是0格,中间平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欠压保护跟你仪表显示有什么关系?你只管显示就行了。60V,48V,36V欠压对应52.5,42,31.5V
2.充满电最 ...

1,我知道欠压保护电压了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显示0格。谢谢提供的数据
2,充满电58V,从58V掉到50V和从50V掉到42V的使用时间会是一样的吗,
3,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电瓶,是由6节2V的电瓶在内部串联而成的

额 我 无知了 谢谢

网友B:
看你用点阵液晶,感觉挺累,建议你弄块专用的液晶,价格不贵

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粘网址了,你按名字应试能找到

专业的,段式的,省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点阵液晶,感觉挺累,建议你弄块专用的液晶,价格不贵

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粘网址了,你按名字应 ...

你的图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挂了~~~~~~~~~~~~~

没有,我能看到,

网友:
做充放电能量积分可以提供比较精确的充满时间,放电时间等数据
象smartbattery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点阵液晶,感觉挺累,建议你弄块专用的液晶,价格不贵

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粘网址了,你按名字应 ...

谢谢了 我找找看

网友D:
1,一般48V电动车的欠压保护有的是42V有的厂家做的是40V。我查到的12V电瓶满电是14.4V,最压放电电压是10V
2,最好不要充到58V,到54V算满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电瓶用久了时,单体容量就有变化,最终就是电压永远充不到充电器的截止电压,电池一直在充,不会自动停,就很容易胀和发热干水。最好设计时考虑到。
3、用不用显电压倒无所谓,有图标和百分比就可以了,以48V为100,40V为0就可以了

搭车请教一下坛里的师傅们。我也想改我的电动车,想把电流显示出来,就是不懂哪种取样好点。用的是STC的。满量程15A,分辨率0.1A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48V车是41.5V保护,要精确显示剩余电量只能对电量作积分了,满电的基准可以以上次的充满后放出的总电量为准,如上次放出1000Wh,现在已放出7000Wh,时电量剩余30%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一般48V电动车的欠压保护有的是42V有的厂家做的是40V。我查到的12V电瓶满电是14.4V,最压放电电压是10V

哥们,15A怕是要爆表啊

网友:
12V铅蓄电池主充是恒流(1/10C),充到电压14.7V,然后转恒压充,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流越来越少,小到1/100C(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值),降为13.7V的恒压充电,然后一直这样充,谓之浮充,以补充电池自放电。
     放电就简单了,只要大电流不低于9V,小电流不低于10V。

    电池放电保护的难点是电池组是串联的,可能有的电池偏弱,如果按nX10V来算,偏弱的那只已过放电损坏了。是故大部分电动车控制器都将电压提高一些,虽说还有部分电量未放出,但利大于弊。

    我本人中意对电池组进行逐节测量,在任意一节性能降低时,及时进行重新编组替换,应可以降低电池使用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一般48V电动车的欠压保护有的是42V有的厂家做的是40V。我查到的12V电瓶满电是14.4V,最压放电电压是10V

谢谢这位大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