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汇总的滤波请教贴

楼主(2013-12-20):
  对于我们这种伪电工来说,只知道一些简单的: IC电源接口,附近价格104电容,防止IC的受到别的IC的干扰,和干扰别人;降压后价格大的电解电容(去毛刺),配合一个104(去纹波);信号不好,毛刺多,该加个电容虑滤波什么的;去载波用电容;  但是工作起来发现,这些玩意一实际起来就抓瞎了。对于一些信号处理电路就不知道咋办了。学习人家的电路起来,虽然大概意思能看懂,但是对于那些旁路电容,滤波电路的处理,就真看不懂了,只是知道这是滤波电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选值。 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今天就汇总一下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抽空,帮我扫扫盲:
  第一:耦合电容:知道这是隔直通交:但是具体时候,怎么选值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个信号:1KHZ 5V :嗨哟分析哪些因素)这个电容怎么取值呢?
  第二:低通滤波器:也只是知道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是 f=1/(2pi*r*c) 但是,满足这个频率的RC组合有很多,具体怎么来确定RC的选值呢?
  第三:如第二,
  第四:这叫什么电路?这样的滤波电路,又该怎么分析呢?
  第五:多级的高通,低通电路组合应该会有相互影响吧?组合后怎么分析呢?
  第六:如果电阻,或者电容另一端不是接地,而是电源了,有当怎么样分析?
  望各位,抽空解答一下,可能问题有点乱。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只是我这个伪电工的困惑,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疑惑吧。哪个大神来帮忙扫个盲。 先谢谢!

楼主:
占1楼,方便汇总各位的解答。
问题六解释:在交流信号里面,电源对地之间的阻抗很小(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电源和地之间串入,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的原因:为了在比较大的频带里面,电源和地的交流信号阻抗降低。)几乎可以看作为零,具体看图,很容易发现当串入0.1uf的电容后,系统电源对地的阻抗在很宽的频带阻抗都在10欧姆以下。所里第六问题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f=1/(2PI*RC)  这里谢谢 “R88 ”的回答。

希望能够接着有大神分析:莫元提高到每题20莫元!(送完为止)

楼主:
问题还乱,还是要说的太多?没人理我

网友:
多看看基础书吧

网友A:
除了截止频率,输入输出端口的等效阻抗也考虑应该可以确定较好的滤波器值。

网友:
问的好,确实也是我比较不清楚的问题,顶起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截止频率,输入输出端口的等效阻抗也考虑应该可以确定较好的滤波器值。 ...

单个分析的时候这个倒好解决,关键是,多个连起来就蒙瞎了.还有如果像您说的那样,分析前级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但是到实际情况来的时候,是怎么来确定输入阻抗呢?仪表测?还是算?(新手,见谅!)

网友B:
问题太多。。就回答第六个把。。对于稳定的VCC。。交流分析时可以认为是地。所以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截至频率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太多。。就回答第六个把。。对于稳定的VCC。。交流分析时可以认为是地。所以可以起到滤波的作用。。截 ...

嗯,这个问题在昨天看《晶体管放大电路设计》里面有看到,还是谢谢你的回答。怎么转莫元?(怎么操作)

网友:
同是伪电工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