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3232een和经常烧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20):
如题:我的sp3232een和sim900a通信,但是这个3232用不了多久就烧了

通信过程:要发短信时我让2576工作,输出4v供3232和sim900a使用。不发短信时就把2576关闭,3232也就不工作了。

这样开关2576,频率不是很频繁。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新的片子用不了多久就坏,换一个新的就又可以发短信了,请高手们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下次你认为3232坏了的时候,你从新把它用烙铁全部管脚刷一下锡,就又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位还以为电源开关瞬间高压脉冲冲击造成的呢

网友B:
你的SP3232EEN电路图和数据手册上有点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认为3232坏了的时候,你从新把它用烙铁全部管脚刷一下锡,就又可以用了。呵呵 ...

这是什么原理呢?

关键是它为什么会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3232EEN电路图和数据手册上有点差别

差别?

我仔细看看啊,但是这么接在其他板子上可从来没有坏过

我猜是来回开关2576,让脉冲给弄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3232EEN电路图和数据手册上有点差别

找到了

2脚接的和官方资料上的不同。。

是这个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P3232EEN电路图和数据手册上有点差别

2脚即可以接到VCC也可以接到GND,所以说我的接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祝贺楼主有答案,我自过来赚莫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有答案,我自过来赚莫元!

还没有答案呢

网友D:
确认是 输出的 4V吗?

网友:
3232的 输入输出串电阻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监测下关2567的瞬间的情况

网友E:
有没有可能被静电打坏呢。还有,以前修过一些板子,基本吧那些电容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2楼的方法更牛,下次遇到了,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是 输出的 4V吗?

确认,电压是比较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被静电打坏呢。还有,以前修过一些板子,基本吧那些电容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2楼的方法更牛,下次 ...

板子坏了,换一个新的3232就可以了

其他电容等没有换过

网友:
2576上电的时候瞬间电压过高击坏的。你拿个示波器看下上电瞬间电压看。多看几次。。

网友F:
冬天天气干燥,可以考虑静电。。。

网友:
在输入输出脚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G:
C16~C20参数不对,把C16~C20电容换成1u(105)!若还不行找我treeos@sina.com

网友H:
你的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I:
你的TX/RX接3.3v 还是 5V的芯片,如果是5V的,就有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TX/RX接3.3v 还是 5V的芯片,如果是5V的,就有可能坏了

3.3V,stm32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电容的耐压值是多少?

C16、C17、C18、C19、C20是普通的10% 0603贴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6~C20参数不对,把C16~C20电容换成1u(105)!若还不行找我

这几个电容是保证 波特率或者通信质量的吧,怎么烧芯片也和这个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冬天天气干燥,可以考虑静电。。。

这个东西是放在塑料盒子里的,人很少摸机器。静电怎么能进如到3232上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电容是保证 波特率或者通信质量的吧,怎么烧芯片也和这个有关系? ...

这些电容是内部正负电源的用的,通常232芯片都是用的1u~22u。我做过N多项目都是这么用的,很稳定。之前有一次焊错成104了,出现状况与你描述的相同。你试一下看看。而且,要保持更可靠的质量,最好用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电容是内部正负电源的用的,通常232芯片都是用的1u~22u。我做过N多项目都是这么用的,很稳定。之前有 ...

铝电解电容?

官方手册上的这些电容都是有极性的,莫非真的用铝电解电容或钽电解电容才好?

网友:
开关频率高,电容存储电未放完,组成了升压电路了,我认为是这样的,最稳妥的是在SP3232供电电源上加入一个TVS管,因为SP3232EEN的供电电源不得超过5.5V,所以可以选择5V左右的TVS管

网友J:
引用 楼主:
铝电解电容?

官方手册上的这些电容都是有极性的,莫非真的用铝电解电容或钽电解电容才好? ...

0.1UF 无极电容,这丝毫没有问题
上电断电瞬间挂的,你检查下输入输出有没有串电阻。
我用的就是2块钱的SP3232,在北方冬天的汽车上,照样没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你认为3232坏了的时候,你从新把它用烙铁全部管脚刷一下锡,就又可以用了。呵呵 ...

这个是什么理论????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电容是内部正负电源的用的,通常232芯片都是用的1u~22u。我做过N多项目都是这么用的,很稳定。之前有 ...

我用的是 sp3232e进口芯片,不是国产的max232。

楼主:
引用 网友J:
0.1UF 无极电容,这丝毫没有问题
上电断电瞬间挂的,你检查下输入输出有没有串电阻。
我用的就是2块钱的S ...

输入输出的 R T上都没有串电阻,直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0.1UF 无极电容,这丝毫没有问题
上电断电瞬间挂的,你检查下输入输出有没有串电阻。
我用的就是2块钱的S ...

嗯,这个机器在东北那边工作,经常坏

其他地方好像没有发现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入输出的 R T上都没有串电阻,直接连接的

你可以试验下,串上个电阻,这样很可能就解决 上下电瞬间芯片发热挂掉的问题。
如果是真的进口芯片,一般没什么问题,如果是冒牌货,很容易上电断电过快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试验下,串上个电阻,这样很可能就解决 上下电瞬间芯片发热挂掉的问题。
如果是真的进口芯片,一般 ...

如果好测试的话就可以测试了

关键是这个东西在屋里怎么断电,上电都没事

机器在辽宁工作不久有的就坏了,不是全部坏。

网友K:
怀疑是没有隔离引起的。工业应用一般有隔离的要求。
有条件的话:
1.MCU和SP3232的电源和地做DC-DC隔离,Rx与Tx做光电隔离或磁隔离;当然如果对成本不敏感可以换用全磁隔离收发器ADM3251;
2.SP3232对外输出加正负15V的双向TVS或ESD管,做好防雷与抗静电处理;
没有条件的话:
MCU与SP3232的Rx/Tx连线之间串500R到1K的保护电阻,限制电流。并且在SP3232的VCC,RxD,TxD端加4V的单向TVS或ESD管。VCC到芯片之间串22R的保护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好测试的话就可以测试了

关键是这个东西在屋里怎么断电,上电都没事

现场强干扰有时会从R232/T232线引进来而烧坏芯片,碰到过这种情况。加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怀疑是没有隔离引起的。工业应用一般有隔离的要求。
有条件的话:
1.MCU和SP3232的电源和地做DC-DC隔离,Rx ...

串电阻的方案到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场强干扰有时会从R232/T232线引进来而烧坏芯片,碰到过这种情况。加保护措施

T232 R232 到sim900a间不用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怀疑是没有隔离引起的。工业应用一般有隔离的要求。
有条件的话:
1.MCU和SP3232的电源和地做DC-DC隔离,Rx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3D1#pid7211411

这个人用过3251,但不知道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G:
引用 楼主:
T232 R232 到sim900a间不用加限流电阻吗

要。R10,R11,LB1,LB2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R10,R11,LB1,LB2就是。

嗯,下次做pcb的时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R10,R11,LB1,LB2就是。

哦,忘了说了

这个东西装在一个底壳是铁的,上壳是塑料的盒子里,里面有开关电源,~220V是从底壳接入到开关电源的。~220V的地线没有接到任何地方,有时机器上有电,会电你一下

开关电源输出的28V直接给这个东西。

网友:
芯片的供电,统一从DCDC后再加一个LDO。这样你的片子应该就很难再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些电容是内部正负电源的用的,通常232芯片都是用的1u~22u。我做过N多项目都是这么用的,很稳定。之前有 ...

一直用的0.1uF,从未出现过问题,问题不是这几个电容的。

网友L:
LZ,原理图中发现跟我之前范的毛病了,2#脚V+应该对地加电容C17,因为V+为内部电荷泵的高端,与VCC接的话,V+会冲击VCC,正常情况V+大约是1.7倍以上的VCC,导致芯片损坏,其他的电路都没问题,另外,多考虑下,就是2576上电瞬间输出尖脉冲,在C14旁边并接4~5V的TVS管即可,这个情况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有的。
从网上的抄来的电路吧,是不被坑了下。
问题解决了,原因也知道了,别忘了采纳噢……

网友M:
热拔插是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热拔插是会坏的

我直接给3232的VCC断电的

断电钱就不给3232 发任何东西了

这种情况下热插拔怎么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原理图中发现跟我之前范的毛病了,2#脚V+应该对地加电容C17,因为V+为内部电荷泵的高端,与VCC接的话, ...

这个3232 接法 上上学开始 实验室都是这么接的

估计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吧

刚开始以为这种接法是错的,后来看了手册发现这种接法也是对的,所以说从哪里抄的就没有依据了。

看图:2脚上的电容也可以接到VCC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3232 接法 上上学开始 实验室都是这么接的

估计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吧

对,你说的没错,我也曾经纠结过,就不久前,上个月,调试一个板子的时候,图是按照V+电容接VCC来的,焊接好板子后,什么都正常,唯独串口不行,测的波形和电压都不对,没办法,将V+电容跳到GND,一切OK。你不妨先试试。

网友:
表示用最便宜国产的,还不加保护,还用敷铜板做,未烧过

网友:
记录这贴,有意思的。

楼主:
按照谁第一个找到或者提示我哪里不对的原则,分数就给 longsky1985 吧

其实下面有好多经验、方法都值得我参考的。但是分数不能分别给某些人,所有就按照谁先给谁了

等测试几个月后再来写总结

尽请期待

网友(2014-08-25):
引用 楼主:
按照谁第一个找到或者提示我哪里不对的原则,分数就给 longsky1985 吧

其实下面有好多经验、方法都值得我 ...

不知道后来的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2014-11-15):
引用 楼主:
按照谁第一个找到或者提示我哪里不对的原则,分数就给 longsky1985 吧

其实下面有好多经验、方法都值得我 ...

快1年了,不知道楼主最终测试结果如何呢,也有个串口的东西,在纠结用那类的芯片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L:
对,你说的没错,我也曾经纠结过,就不久前,上个月,调试一个板子的时候,图是按照V+电容接VCC来的,焊 ...

大部分人是按手册那样2脚接GND。但是也有不少人接到电源上去的,因为他们看到是V+。而且手册写了可以接VCC也可以接GND。到底哪种好啊

网友:
>到底哪种好啊
Both work.

网友(2020-12-29):
到底哪种好啊~~~~

网友:
热拔插容易坏

网友:
上拉下拉都一样,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怀疑频繁开关2576导致的问题,因为经过电感,4V不一定稳得住,又没加TVS,芯片供电还是三端稳压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