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款一两千块的示波器?

楼主(2013-12-20):
公司在做一些简单的基于单片机的产品开发,想请购一款1 2千块钱的示波器,100MHz带宽,请问国内的哪个牌子的比较好点?普源,安泰信,优力德哪个好些?
在网上查了一款优力德的UTD2102CM,华强北报价1550,另外还有UTD2102CE和UTD2102CEX都是100MHz的,哪位说下这几个型号有什么
区别?价格差多少?哪个型号会好些?谢谢!

楼主:
请问这款大概多少钱?

网友:
安泰信的吧,我一直用的安泰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款大概多少钱?

淘宝查查就知道了
我们厂里就用的这个,感觉还行,只是用久了之后旋钮有点不灵。

网友:
1个小时前刚在某宝上下的单子DS1102E是2050包邮!

网友:
这几个品牌都还可以吧

网友:
果断二手吧,国产货瞬态响应实在是难以忍受

网友:
普源的用过,值得这个价钱。

网友A:
这个价位建议普源DS1102E
经过大量用户各方面的使用测试,已经是很成熟的机型了,不用担心有测量使用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位建议普源DS1102E
经过大量用户各方面的使用测试,已经是很成熟的机型了,不用担心有测量使用方面的 ...

谢谢,打算让采购买这个了

网友:
当然普源了呀~

网友:
这价格,就普源吧

网友:
上周刚从李老板那里入手DS1074Z 感觉很不错

网友:
看价格的话,还是要买性价比高的,鼎阳的还不错哦!!

网友(2014-01-20):
普源DS1102E的成熟稳定是毋庸置疑的,经过大量用户各方面的使用测试,已经是很成熟的机型了,选好仪器的关键也就在于此了,想一想泰克贵的原因。
DS1074Z是近期关注度极高的,更高一级的性价比机型,DPO显示效果,而且目前的DS1000Z系列可升值空间巨大,更大的存储深度,高级触发和协议解码等,破解后你会发现即使去花2万买的示波器性能和功能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