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驱动,诡异的igbt驱动问题!

楼主(2013-12-20):
同步电机驱动板子,控制130w左右电机。FOC控制!
同样的pcb,同样的程序。一块焊接6颗mos,一块焊接6颗igbt!
mos管板子调试ok!换igbt板子,上电电机刚启动,烧igbt,3路随机烧其中一路,导致保险丝烧,现象,上管vge击穿,vce击穿,下管,vce击穿。
怀疑是上管vge先击穿,再vce短路,再烧下管!连锁反应!
igbt型号:IKD04N60RF 600V 8a
mos型号:IPD65R420CFD 650V 8.7A
驱动用的FAN7382,母线电压310v,pwm载波10k!

开始找问题:
程序只是走pwm,即6路pwm都跑一样的频率,igbt不走电流,没问题。也就是说,要启动电机,才会烧管子,并不是一上电就烧。
母线改成24v直流(也试过100v,貌似也没问题),电机可以跑,不烧。上310v不行。
改变RG 从51,100,200,400,800 都不行!
ge加下拉电阻,不行。稳压管暂时没有,想加着试一试。
调整pwm死区时间,没用。
跟程序肯定没问题,mos管的板子运行的好的很。

哪个大侠帮忙分析一下,第一次驱动igbt就见鬼了,罪过!
thanks!

楼主:
怀疑是vge问题,尝试把驱动电源从15v降到12v,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楼主FAN7382和IR21系列比有哪些优点呢?
难道是IGBT续流二极管的问题,没玩过IGBT,这是我猜的。

网友:
查看浪涌电压是否过大,或者模块母线正负之间添加吸收电容试一试(要求低感值,距离)。

网友:
igbt一定要加吸收电容的
上示波器看看母线电压在100V时,igbt开通和关断瞬间,Vce两端的浪涌电压有多大,加吸收电容后,看浪涌电压是否减小,
没病不死人
用IGBT一定要考虑dv/dt,di/dt不能超过igbt的安全工作区!

楼主:
母线上100v,示波器测量vce(上管),峰峰值112v最大!有一点点过冲!

网友:
IGTB有没有负压关断?场效应管不用负压关断

网友:
关断太快了,二极管回路串个电阻吧。百度下:米勒效应。

网友:
还有栅极最好加保护二极管,防止过压击穿栅极。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楼主:
母线加310v电源!
电机开环测试,相电流0.25a峰峰值,上电没事!(也测试过上管vce,示波器上不是很看的出过冲)。
加到0.3a貌似就不行,烧igbt!表象还是一样,上管vge,vce短路,下管vce短路!
在母线150v左右,电机跑过闭环运行,电机电流不是太小!150v母线,可以运行!
IC电流对啥参数影响,导致igbt烧?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igbt的饱和压降大

楼主:
昨天在放电二极管处串联22r电阻,RG=51R,测试开环结果:310v母线,0.25a ok,0.3a 歇菜!
现代工艺的igbt貌似可以不需要负电压的!
thanks!

楼主:
昨天示波器接的是系统地,测试,数值不是太准!

今天用上管的E脚做为地,即驱动ic的VS为地(当然前提是示波器和板子是变压器隔离的),程序跑电流闭环,从0a开始,10ms加0.1a,一直加到0.4a!调节母线电压,用自耦变压器调节。
测试上管Vce几乎没过冲。峰峰值的最大,最小也就3~5v的变化。
驱动ic的vb电压,和igbt的Vge电压,在母线电压变化的情况下,vb平均还是保持在14.6v左右,vge峰峰值最大也就16v。
测试过程中,母线加到一定值后,还是烧了一路igbt,唉,郁闷,该测量的都测量了,真心没找出什么太不正常的地方。
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测?

楼主:
无解了,呵呵!
现在只能怀疑淘宝买的这批次igbt受潮了!
耐心等待仙童的igbt样品吧!罪过!够折腾!

网友(2014-06-06):
楼主什么结果了?

网友(2014-11-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5-08-17):
引用 网友A:
lz,FAN738芯片驱动mos管和IGBT电路一样吗

datasheet上写着可以驱动IGBT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2016-11-01):
G-S间光的?
有没找到问题所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