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STM32F051的触摸按键,总结一下。

楼主(2013-12-20):
ST推出的STM32F051系列MCU外设丰富,价格便宜,确实是代替8位机的理想选择。
由于产品要用到触摸按键功能,之前使用STM8L15x系列来做,软件就是ST的触摸库(STM8 Touch-Sensing Library)。
使用的是CT触摸感应方式,最终能满足使用要求,各方面性能还是可以的,按键还防水;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环境影响还是敏感的,长时间连续工作会有一定问题。

最近STM32F051推出,带触摸按键外设(TSC),也就是说,触摸按键的采样是通过硬件实现的了。
同时,配套的触摸库也推出了(STMTouch Driver),值得一试!!!!!

电路图如下

本实验只用到了2个按键。PS:采样电容C1很重要,一定要用COG材质的,推荐用村田家的

软件配置过程简要如下(只用到KEY,没有用到Linear和Rotary):
1、先修改配置文件<tsl_conf_stm32f0xx.h>
     #define TSLPRM_TOTAL_CHANNELS (2)                       //总路数,即用多少个通道,这里用了2个按键,于是是2个通道
     #define TSLPRM_TOTAL_BANKS (2)                            //BANK数,每个BANK中的通道是可以同时进行采样的;一个BANK中的各通道,属于不同的IO Group
     #define TSLPRM_TOTAL_TOUCHKEYS (2)                    //按键个数
     #define TSLPRM_TOTAL_OBJECTS (2)                        //对象数,每一个TouchKey为一个Object,一个Linear或者一个Rotary也是一个Object

    然后配置通道定义
    .......前边的通道没用到,都设置为"NU"..............

    #define TSLPRM_TSC_GROUP5_IO1  SAMPCAP     // PB3     接采样电容
    #define TSLPRM_TSC_GROUP5_IO2  NU              // PB4     没用到
    #define TSLPRM_TSC_GROUP5_IO3  CHANNEL     // PB6     接触摸按键
    #define TSLPRM_TSC_GROUP5_IO4  CHANNEL     // PB7     接触摸按键
    ......后边的通道没用到,都设置为"NU"..............
  --------------------------------------------------------------------------<tsl_conf_stm32f0xx.h>配置完毕---------------------------------------------
2、修改用户文件<tsl_user.h>
     //=======================
     // Channel IOs definition  通道IO定义
     //=======================

     #define CHANNEL_0_IO_MSK     (TSL_GROUP5_IO3)   //通道0所属的IO
     #define CHANNEL_0_GRP_MSK   (TSL_GROUP5)         //通道0所属的采样组(TSL_GROUP)
     #define CHANNEL_0_SRC           (4)                         // Index in source register (TSC->IOGXCR[]) 这个定义的是硬件采样的数据在TSC->IOGXCR[]寄存器中的位置
     #define CHANNEL_0_DEST         (0)                         // Index in destination result array    最终采样的结果存放的位置,不能重复

     #define CHANNEL_1_IO_MSK     (TSL_GROUP5_IO4)
     #define CHANNEL_1_GRP_MSK   (TSL_GROUP5)
     #define CHANNEL_1_SRC           (4)                         // Index in source register (TSC->IOGXCR[])
     #define CHANNEL_1_DEST         (1)                         // Index in destination result array
   //======================
   // Shield IOs definition屏蔽IO定义
   //======================

     #define SHIELD_IO_MSK       (0)                        //没有用到SHIELD,所以为0

   //=================
   // Banks definition BANK定义
   //=================

     #define BANK_0_NBCHANNELS      (1)                                //BANK0中总的通道数
     #define BANK_0_MSK_CHANNELS  (CHANNEL_0_IO_MSK)     //通道列表,多通道就用或运算符添加
     #define BANK_0_MSK_GROUPS     (CHANNEL_0_GRP_MSK)   //采样通道组屏蔽位,多通道组就用或运算符添加

     #define BANK_1_NBCHANNELS      (1)
     #define BANK_1_MSK_CHANNELS  (CHANNEL_1_IO_MSK)
     #define BANK_1_MSK_GROUPS     (CHANNEL_1_GRP_MSK) // Only these groups will be acquired

  电路中用了同Group5的两个通道,于是只能作为两个BANK;同一个Group中的通道,只能分属不同的BANK
--------------------------------------------------------------------------<tsl_user.h>配置完毕---------------------------------------------
3、最后是<tsl_user.c>文件配置
   tsl_user.c文件中,用到很多结构体,有的定义在ROM中,有的定义在RAM中,不过基本是按照例程修改,删除或者添加就好了。
   需要根据实际调整的地方如下:
   CONST TSL_ChannelSrc_T MyChannels_Src[TSLPRM_TOTAL_CHANNELS]
   CONST TSL_ChannelDest_T MyChannels_Dest[TSLPRM_TOTAL_CHANNELS]
   CONST TSL_Bank_T MyBanks[TSLPRM_TOTAL_BANKS]
   CONST TSL_TouchKey_T MyTKeys[TSLPRM_TOTAL_TKEYS]
   CONST TSL_Object_T MyObjects[TSLPRM_TOTAL_OBJECTS]

  我用的是官方例程1(STM32F0518_Ex01_3TKeys_EVAL)修改的,例程是3个按键的,我把以上列出来的那些数据结构数组,删除掉第三行即可

至此,配置完毕,在主程序中,调用TSL_user_Init()函数进行初始化,然后就定时调用TSL_user_Action()函数进行采集按键数据即可
按键的结果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判断   MyTKeys.p_Data->StateId == TSL_STATEID_DETECT

研究了2周,就搞懂了这么多,有误之处,请指出,谢谢!

网友A:
原来用stm8的做过,感觉效果不好

网友:
经验帖,赚莫元!

网友B:
之前也研究了一下,发现可调整的参数比较少,相比ATMEL的来说,效果一般。

网友C:
问一下,051的库在什么地方下的啊?刚从dsp转过来,对ST家的路一直迷糊。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D:
恩,看起来和万代的触摸芯片的工作原理是一摸一样的哦,都是触摸盘加一个电阻,然后外加一颗参考电容。

网友E:
楼主,把你的工程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051的库在什么地方下的啊?刚从dsp转过来,对ST家的路一直迷糊。

去ST的官网下载吧:
http://www.st.com/web/en/catalog/tools/PF2586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你的工程传上来

工程就不方便传上来了,你去下载ST的库,用IAR直接编译第一个例程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看起来和万代的触摸芯片的工作原理是一摸一样的哦,都是触摸盘加一个电阻,然后外加一颗参考电容。 ...

电荷转移方式(CT)是最可靠的触摸感应方式了,别的公司的估计大多是这个原理

网友:
前排围观一下

网友:
试一下安国的AU2100吧,专业触摸按键IC,带MCU功能。

网友:
官网注释太少!!

网友F(2014-05-15):
楼主,你这个实际用下来稳定不?最多支持多少个触摸按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实际用下来稳定不?最多支持多少个触摸按键啊?

稳定性可以。我用在农用机器上边的,控制马达和振动器,没问题。

不同芯片支持按键数量不一样,具体可以查051的芯片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可以。我用在农用机器上边的,控制马达和振动器,没问题。

不同芯片支持按键数量不一样,具体可以 ...

嗯,按键数我手册上看到了,另外看到它的RTC也很棒,可惜这个没带can接口,郁闷
找了一下带can的又没TSC的

网友G:
只能用这块芯片吗,STM32F103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用这块芯片吗,STM32F103的不可以?

STM32F103没有TSC模块,不能用这个ST的库实现触摸

网友:
找到了,STM32F072接口很全^_^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用专用触摸芯片做。现在很多51单片机带电容触摸感应。一个MCU有十多个,二十多个电容触摸感应引脚,不过IO有点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都是用专用触摸芯片做。现在很多51单片机带电容触摸感应。一个MCU有十多个,二十多个电容触摸感应引 ...

兄弟,哪种51带类似于楼主的这个STM32F051的电容触摸感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兄弟,哪种51带类似于楼主的这个STM32F051的电容触摸感应?

很多的,比如:CP2616,CSM224,HD6005,还有价格跟以上差不多的美信公司的PIC也有一些带触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的,比如:CP2616,CSM224,HD6005,还有价格跟以上差不多的美信公司的PIC也有一些带触摸的。 ...

谢谢,我看看

网友:
不错,正准备使用

网友:
看看,一直想玩都没有做。

网友:
是个不错的帖子,楼主富有专研精神,钦佩!

网友(2014-06-19):
我按照以上的方法改了,怎么不行?

网友:
不错,集成了省一块外围芯片,产品体积可以更小
不知道可否像AD一样,一个TSC模块,内部电子开关控制多个IO,实现多个触摸按键

MARK ,STM32F051,TSC模块,CT触摸感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多的,比如:CP2616,CSM224,HD6005,还有价格跟以上差不多的美信公司的PIC也有一些带触摸的。 ...

这种带触摸的51 MCU,大概是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带触摸的51 MCU,大概是什么价格?

这个就不清楚了。你得自己去了解。

网友(2014-08-04):
谢谢,马克一下

网友:
马克先 有用的东西  谢谢分享

网友:
前辈你好,在论坛上看了你发的几篇关于STM8L和STM32F05X做触摸的帖子,受益匪浅.目前本人用ST较新的专门针对CT模式的库STMTouch_Lib,基于STM8L152C6做了3路触摸,分为2个BANK,现在有一个问题:频繁按键折腾时,属于某个BANK的按键会全部失灵,就是再也检测不到动作了........您认为会是哪个参数配置得不当?盼指教,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M32F103没有TSC模块,不能用这个ST的库实现触摸

前辈你好,在论坛上看了你发的几篇关于STM8L和STM32F05X做触摸的帖子,受益匪浅.目前本人用ST较新的专门针对CT模式的库STMTouch_Lib,基于STM8L152C6做了3路触摸,分为2个BANK,现在有一个问题:频繁按键折腾时,属于某个BANK的按键会全部失灵,就是再也检测不到动作了........您认为会是哪个参数配置得不当?盼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辈你好,在论坛上看了你发的几篇关于STM8L和STM32F05X做触摸的帖子,受益匪浅.目前本人用ST较新的专门针 ...

STM8L做触摸按键,要做定时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L做触摸按键,要做定时校准

需要定时校准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L做触摸按键,要做定时校准

我跟踪到频繁折腾按键后,状态机会进入执行void MyTKeys_OffStateProcess(void)这个函数的状态,结果就是这个按键彻底Off了,再按也没反应了........

网友:
可能要用到,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STM8L做触摸按键,要做定时校准

你好,之前咨询你的问题,按键容易进入错误状态后来找到了原因,是由于TSLPRM_ACQ_MIN这个宏定义的值过大造成,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在按键上滴上水珠,会检测到一次按键动作,这无可厚非,但是.........把水珠抹干净后,无法重新检测到按键释放,您有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之前咨询你的问题,按键容易进入错误状态后来找到了原因,是由于TSLPRM_ACQ_MIN这个宏定义的值过大造 ...

CT感应方式是防水的,滴水上去不会有反应的。你测试的时候不要触碰到PCB上的触摸盘及引线,要隔着绝缘面板操作。

网友:
经验帖,赚莫元! 经验帖,赚莫元!

网友J:
引用 楼主:
CT感应方式是防水的,滴水上去不会有反应的。你测试的时候不要触碰到PCB上的触摸盘及引线,要隔着绝缘面 ...

测试了果真如此,谢谢前辈指教啊.
另外虽然通过修改TSLPRM_ACQ_MIN和TSLPRM_ACQ_MAX这两个宏,按键不容易进入错误状态了,但是通过跟踪库函数也看不出这两个宏到底决定了触摸按键的什么参数,前辈能通俗点解释一下吗?

附上自己做实验玩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试了果真如此,谢谢前辈指教啊.
另外虽然通过修改TSLPRM_ACQ_MIN和TSLPRM_ACQ_MAX这两个宏, ...

抱歉,这些参数我也没研究过,因为不动这些参数,系统就能很好工作了。

网友:
还是用触摸芯片的好···!

网友(2014-09-17):
引用 网友G:
只能用这块芯片吗,STM32F103的不可以?

没有这样的接口,可以自己用IO+ADC+time。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K:
能否支持单片机唤醒功能呢?

网友L:
触摸必须手指直接接触,还是可以隔着塑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支持单片机唤醒功能呢?

不支持触摸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触摸必须手指直接接触,还是可以隔着塑料什么的

必须要隔着绝缘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stm8的做过,感觉效果不好

同感,不知有多少人会用ST的触摸

网友:
备用 f0潜力巨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隔着绝缘板

没用过触摸按键,请问楼主其中绝缘板最厚能做到多少毫米,谢谢!

网友(2014-10-30):
mark 不错的 有空玩玩

网友:
顶楼主,只为赚积分,楼主莫怪。

网友J:
前辈你好,我用STM8L的CT方式做了一个驱动电机的东西,也参考了你那篇STM8L的帖子,但是我用了24V和5V双输出的开关电源,5V经AMS1117变3.3给STM8L供电,现在的问题是:用开关电源供电,触摸灵敏度严重受影响,按键变得相当迟钝甚至感应不到触摸......但是用变压器或质量稍好的5V手机充电器供电又很好......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看你的回复得知你这个STM32的触摸是用在农用机上驱动马达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否开关电源.......想换STM32F051,盼前辈百忙中抽空答复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辈你好,我用STM8L的CT方式做了一个驱动电机的东西,也参考了你那篇STM8L的帖子,但是我用了24V和5V双输出的 ...

我确实没有使用开关电源。按照你的描述的现象,用好点的开关电源没问题,那就先试着把滤波措施做好,比如加磁珠,加强电源滤波。

网友J(2014-11-29):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没有使用开关电源。按照你的描述的现象,用好点的开关电源没问题,那就先试着把滤波措施做好,比如 ...

您后期使用的STM32F051是用什么方式供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后期使用的STM32F051是用什么方式供电的呢?

同样是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J:
请问楼主,STM32F051能串口下载程序吗?只有一个BOOT0引脚,我看到你是通过10K接到了GND,以前的STM32都有一个BOOT1,一个BOOT0,BOOT0接高电平可以通过串口下载,BOOT0接低电平正常运行程序,现在的051,是否具备同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STM32F051能串口下载程序吗?只有一个BOOT0引脚,我看到你是通过10K接到了GND,以前的STM32都有一个B ...

STM32F051也是有这样的同样的BOOT模式的,请仔细看手册。因为我没有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默认让MCU跑主程序,因此直接把BOOT0接地了。

网友:
楼主你好,能否将32F0-TOUCH-LIB共享一下,上刚开始用STM32,不太熟悉,ST网站上没有下载成功,谢谢啊:)

网友:
挺喜欢051的

网友:
直到今年才知道有051这个芯片,我是不是太OUT了

网友(2015-01-18):
两天得完成

网友:
051的 功能越来越多了 收藏了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个实际用下来稳定不?最多支持多少个触摸按键啊?

                                               18个

网友:
CONST TSL_Bank_T MyBanks[TSLPRM_TOTAL_BANKS] 这个数组怎么写呢如果写6个按键分三个bank

网友(2015-08-21):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研究了一下,发现可调整的参数比较少,相比ATMEL的来说,效果一般。 ...

请问你用过AVR的触摸库?  稳定性怎么样,没用过

网友:
这么多人感兴趣,楼主把工程搞一个上来啊,

测试工程就好了。

网友:
会比淘宝那些触摸IC效果好么?我听说TTP啊啥的很不稳定……

网友M:
STM32F103好像不能直接用硬件额

网友:
MARK ,STM32F051,TSC模块,CT触摸感应

网友(2017-01-18):
刚开始研究STM32F0 的Touch,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18-04-18):
不错不错,参考参考

网友(2019-07-16):
谢谢楼主分享,在F072上按照楼主描述的修改已OK。

网友:
推荐Holtek的纯硬件触摸按键SOC,稳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M:
STM32F103好像不能直接用硬件额

可以用捕获,通过充放电时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