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768 在IAR开发环境下 如何进行CRP 操作

楼主(2013-12-20):
LPC1768 在IAR开发环境下  如何进行CRP2 操作

楼主:
LPC1768 在IAR开发环境下  如何进行CRP 操作

楼主:
LPC一不小心 写成PLC了

楼主:
直接修改HEX文件 地址为0x2FC的数据

网友A(2014-02-25):
在启动文件startup.s文件里头,确认有以下的语句:

PUBLIC    CRP_Value
        RSEG      CRPKEY :CODE(2)
CRP_Value
       DCD  0x87654321

“0x87654321”是进入CRP2的密钥。
然后修改工程的.icf文件,添加以下语句: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crp_start__         = 0x000002FC;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crp_start__ {readonly section CRPKEY };

完成设置。重新编译一次工程,再下载到芯片里,会发现下载完后,不能进入仿真状态,说明CRP设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启动文件startup.s文件里头,确认有以下的语句:

谢谢,我是改 生成的代码 相应位置的数据 也是可以的。有时间了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