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想到的一种少量IO识别多个按键的办法

楼主(2013-12-20):
电路如下:

思路是利用RC充电时间来确定键值。
程序处理:
IO2置为推挽输出低电平,IO1内部(或外部)上拉输入,当有任一按键按下时,IO1都会变低;
此时MCU已经知道有按键按下了,接着IO1设置为推挽输出高电平,IO2置为高阻输入,等待IO2变高;
当IO2变高后,根据等待时间来确定键值。
重复上面的步骤。
缺点:
软件较复杂。
IO2由低变高期间按键若有突然放开,则会影响充电时间,也许可以通过多次测量来保证精度。
这个只是设想,还未实验过,也许一个IO口也可以用这种RC充电的方法来识别多个按键。

----------------------------------------------------------
下面是简化版:

只用一个IO(可以用中断脚),但是每个电阻都不一样大;
如果取值合适,还能实现组合键。
IO设为内部(或在外部另加)上拉输入,当有任一按键按下时,IO都会变低(可引发中断);
将IO设为推挽输出高电平,对C放完电后再设为高阻输入,测量IO变低需要的时间,由这个时间确定键值。
要注意的是,这种电路可靠性不高,因为按键的抖动、接触电阻会对结果有影响。
-------------------------------------------------------------
再来一个用IO口多一些的:

(图中为4*4,但是应该容易做到8*8)
原理同四线电阻式触摸屏一样,用电阻的串联代替了触摸屏本身的电阻。
这种方式需要用4个IO口,其中需要有两个带ADC功能。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可以测量按键的接触电阻,可减少误识别。(TSC2046的手册中有介绍如何测量接触电阻)
缺点就是程序处理要稍微复杂些。

网友A:
和使用一路ADC的按键原理基本相同。

网友:
实际应用时不好弄,容易出错,

网友B:
等用一段时间,按键表面氧化,你就会分不清临近的了.另外,电路中由于电容,电阻都有误判,实际像你这样接这么多,在不同的电路板中,是不能完全正确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使用一路ADC的按键原理基本相同。

嗯,的确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用一段时间,按键表面氧化,你就会分不清临近的了.另外,电路中由于电容,电阻都有误判,实际像你这样接这么多 ...

的确,接触电阻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接触电阻是个问题。

以前同事在产品是做过,当时用的是ADC口检3个按键,后来批量后,反应有极少一部分有问题.
基本都是按键用久后,接触电阻变大,叠加到检测电阻上,导致识别有时不正确.

网友:
简单 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也可以扩展I/O做,1个8255能把8个I/O扩展成3*8=24个,差不多能满足各种场合

网友:
开关量检测才是长久可靠之道

网友C:
好多电视机上的AD按键,时间长了都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电视机上的AD按键,时间长了都误判.

的确是这样  消费者恨得咬牙的事

网友:
每个按键的反应时间都不一样。也不可靠。

网友:
这种方式不好,我家电磁炉经常须换按键,否则就不是你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