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ATMEGA168系统时钟熔丝位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3-12-20):
小弟使用ATMEGA8的板子,焊上了一块ATMEGA168,结果熔丝位设置成下面图片的形式就发现再也读取不了了。
请问朋友们。要如何解锁?我使用了函数信号发生器,解了好久都没成功。

楼主:
我看芯片手册,这样设置使用的是外部32.768KHZ的低频晶振,但我用同样频率VPP=5,Vmax = 2.5的正弦波、方波都试过了还是没法解锁。以前这种方法在MEGA16上总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