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用示波器看有数据 用串口助手看无数据

楼主(2013-12-20):
这几天遇到一个奇怪问题。系统采用485总线星型接法连在一起,一个节点作为主机,其他节点作为从机通信,发现上电后用串口助手+232转485接口检测485总线,通信正常,但不固定时间的就会忽然出现串口助手再也收不到任何数据的现象,但此时用示波器看,总线上任然有数据通信。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现象。我猜想会不会是总线上匹配电阻没有用好造成的影响,我现在是每个节点的485AB线之间都接了一个120欧电阻。

网友:
485总线星型接法?
啥是星型接法?

网友A:
不能使用星形接法,使用手挽手的方式接。

网友:
不能星形接法,别接那么多120欧电阻,都去掉

网友:
那么多120欧,小心转换器烧坏,另外如果非得星形接法,加485双向集线器

网友B:
不知道你星型连接的数量是多少,距离,波特率等,120r电阻主机处接一个,星型最长线处接一个,ab线的上下拉也只保留主机,其他的全部去掉!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这里只是给个方向:之前我用PL2303模块连接串口,上位机监视打印信息,同事也用pl2303来供电,但是当时是为两个usb模块供电(操作U盘),结果串口调试助手就是收不到数据,观察波形也是有的,也正确,后来知道是pl2303模块供电有限,造成pl2303不能正常工作,将两个模块单独供电之后,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受到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使用星形接法,使用手挽手的方式接。

星型接法与手挽手接法有什么优劣么,不应该是一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使用星形接法,使用手挽手的方式接。

你这么一问我也有点懵,到底星型接法和手挽手接法有什么不同。我感觉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星型连接的数量是多少,距离,波特率等,120r电阻主机处接一个,星型最长线处接一个,ab线的上下拉 ...

准备照你说的把电阻什么的去掉试试

网友:
只需要一个终端电阻的,不知你具体怎么接的。

楼主:
留了主机的3个电阻,其他各个从机的电阻全部去掉,发现现象还在。
让后我把主机对各个从机通信间隔从50ms改到70ms就再没出现过这个现象。暂时怀疑可能是摸个节点或主机的软件对总线的处理不当,导致整个总线瘫痪

网友:
不会吧 我接51欧 没事啊

楼主:
问题还没找到,真是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