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改造一只电阻让UT61E用一节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3-12-20):
简单改造一只电阻让UT61E用一节锂电池供电。
将R26电阻用270K替换原来的680K即可。此时当锂电池电压下降到3.3V时电池低报警,及时充电即可。
AD737的供电解决办法:
将AD737的第7脚与VC+断开,用引线将AD737的第7脚连接到C33的正极即可。此时由C33的正极2.8V提供AD737的电源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可以放出61e的图纸吗?

网友:
学习,正好用的就是UT61E,有机会一定试一试

网友:
感谢楼主,楼主好人,祝平安夜快乐

网友:
我勒个去,刚好有一台UT61E,刚好最近没电了。。。楼主你的帖子是专门为我发的咩???

网友A(2014-02-10):
楼主的意思,用单节充满电压4.2v的锂电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用单节充满电压4.2v的锂电工作?

是的。用单节充满电压4.2v的锂电工作

网友:
刚刚改造好,飞了一条线,改制过程非常简单顺利。原来电池欠压报警,现在不报了,应该成功了。
不过下一步得好好选一个体积合适的锂电池装进去,常见的规格里找不到合适尺寸的,手头的几个都是太宽大。

感谢老信!

网友:
正在用Ut61,以前想用手机电池供电,不知道怎么改。现在有方法了,正好。

网友(2014-04-15):
这个主意好,现在锂电也不贵。9V电池太不耐用了

网友(2015-01-05):
我也买了个,V档短接不为零,很不爽

网友:
感觉不如用好点的碱性电池,充电麻烦

网友:
实用资料,收下,谢谢

网友(2015-02-10):
才看到  收藏了

网友:
这块表测频率不准有办法解决没,特别是测32k的时候

网友B(2018-12-14):
福禄克F101,大约5年了,就没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禄克F101,大约5年了,就没换过电池

不要太开心,电池漏液了

网友:
  请问这2个三极管什么功能?

网友C:
楼主有UT70d图纸吗,确实9V电池需要经常开表太麻烦了,最好能支持无线充电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UT70d图纸吗,确实9V电池需要经常开表太麻烦了,最好能支持无线充电才方便。 ...

网友:
十分感谢,研究一下是不是也可以改。

网友:
UT61B可以吗

网友:
ut61e图纸不错!!!我也是这个表

网友D(2019-01-21):
楼主,改为单节供电,各档功能都测试了吗?精度是否有变化?

网友:
我的61e之前也改过自动关机,但通讯功能的用不了。最近我加二簧管改成了磁控的,在通讯头上挖个洞装了个磁铁。插上通讯头时磁控开关闭合,就自动切换为通讯模式,不插通讯头就是自动关机模式。也挺爽。

楼主(2019-03-23):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为单节供电,各档功能都测试了吗?精度是否有变化?

你尽管测试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尽管测试确定!

我不用改了,买了可充电的9V电池。用着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