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学习笔记之看门狗(WDT)模块问题

楼主(2013-12-20):
 1.看门狗定时器寄存器
计数单元WDTCNT
  WDTCNT是16位曾计数器,由MSP430系列单片机多选定的时钟电路所产生的固定周期脉冲信号对计数器进行加计数。如果计数器事先被预置的初始状态不同,那么从开始计数到计数溢出为止所用的时间就不同。WDTCNT不能直接通过软件存取,必须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WDTCTL来控制。
(2)控制寄存器WDTCTL
  WDTCTL由两部分组成:高八位被用作口令,低八位是对WDT操作的控制指令。要领如操作WDT的控制指令,出于安全原因必须先正确写入高字节看门狗指令,口令问5AH。如果口令写错了,将导致系统复位。读WDTCTL时,不需要口令,可直接读取地址120H中的内容,独处数据低字节为WDTCTL的值,高字节始终未69H.。WDTCTL除了看门狗定时器的控制委外,还有灵位用于设置NMI引脚的功能。

2.看门狗定时器的操作
  用户可以通过WDTCTL寄存器中的TMSEL和HOLD控制位设定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定时器模式和低功耗模式。
看门狗模式
  在上电复位或系统复位时,WDTCNT和WDTCTL两个寄存器内容被全部清除(晶振为32 768 HZ,SMCLK=1 HZ)。这些情况将导致看门狗定时器的自动运行并进入看门狗模式。因此,用户软件一班都要进行如下操作:
  进行看门狗定时器的初始化,设置合适的时间(通过SSEL、IS0、IS1位来确定)。
  周期性的对WDTCNT清零,防止看门狗定时器溢出,保证看门狗定时器的正常使用。
  在看门狗模式下,如果计时器超过了定时时间,就会产生服Wie和激活系统上电清楚信号,系统从上电复位的地址重启动。
  如果系统不用看门狗功能,ing改在系统看是处禁止看门狗功能。
定时器模式
  WDTCTL的TMSEL位置可以选择定时器模式。这一模式产生选定时间的周期性中断。定时时间可以通过WDTCTL的CNCTL位置位来开始。
  改变定时时间而不同时清除WDTCNT将导致不可预料的系统立即复位或者中断。定时时间改变应伴随计数器清楚,并在一条指令中完成。
  如果先后分别进行清楚和定时时间选择,则不能立即引起不可预料的系统复位或者中断。
  在正常工作时该变时钟源可能导致WDTCNT额外的计数时钟。
低功耗模式
  当系统不需要WDT做看门狗和定时器时,可关闭WDDT以减小功耗。控制位HOLD=1时关闭WDT,这时看门狗停止工作。
3.看门狗定时器的中断控制功能
  看门狗定时器用到SFR地址的两位:
  中断标志位WDTIFG位于IFG1.0。初始状态为复位。
  中断允许位WDTIE位于IE1.0,初始状态为复位。
  WDTCTL的控制位NMI和NMIES与中断功能相关,NMIES位于IE1.4,MNIIFG位于IFG1.4。前者的优先级低于后者,另外,两者的中断向量地址不同,使用时请参见相关芯片手册。

网友(2014-05-29):
好像MSP的看门狗  要么系统用一个时钟 才行  他的时钟不是独立的. 这很是郁闷,
用过STM32 用这个 感觉好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