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学习笔记之ADC12模块问题

楼主(2013-12-20):
        1.模拟多路器
  当对多个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并进行A/D转换时,为了共用一个转换内核,模拟多路器需要分时的将多个模拟信号接通,通过A0~A7实现外部八路模拟信号输入。4路内部通道可以将Veref+、Vref+/ Veref-、(AVcc-AVss)/2以及片内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作为待转换系统模拟输入信号。这样就能同时对多路模拟信息进行测量和控制。另外,MSP430多数系列的ADC12都内嵌温度传感器,片内温度传感器的输出送到AD12的通道时10,对其进行A/D转换,今儿可以测量芯片内的温度。当测量温度高于或低于预设的温度是,可以通过外接不见现实警告信息。Veref+、Vref+/ Veref-、(AVcc-AVss)/2作为ADC12的输入信号,可以用于有关ADC12的输入吸纳后,可以通过有关ADC12的自检、校检和诊断功能。
        2.具有采样与保持功能的12位转换器内核
  ADC12内核是一个12位的模数转换器,并能够将结果存放在转换器中。该内核使用两个可编程的电压(Vr+和Vr-)定义转换的最大和最小值。当输入模拟信号等于或高于Vr+时,ADC12输出满量程值0FFFH;当输入电压等于或小于Vr-时,AD12输出0;输入模拟电压的最终转换结果满足下式:
                         NADC=0FFFH*(Vin-Vr)/(Vr+-Vr-)
         Yinwei A/D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量化及编码操作,对高速变化的信号进行瞬间采样时,不等A/D转换完毕,采样的值就已经变化。为了转换精度ADC12内核具有采样和保持功能,即使模拟信号变化较快,也不会影响ADC12的转化。采样状态,输出岁输入而变化;保持状态,输出保持某个值一段时间一杯转换。
  ADC12内核接收到模拟信号输入并具有转换允许的相关的信号之后便开始进行A/D转换,在没有模拟信号转换的时候,为了 节省功耗,可以通过ADC12ON关闭转换内核。
  3.采样与转换所需要的时序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提供采样与转换所需要的各种时钟信号:ADC12CLK转换时钟、SAMPCON采样及转换信号、SHT控制的采样周期、AHA控制的采样触发源选择、ADC12SSEL选择的内核时钟源及ADC12DIV短则的分频系数等。
        4.转换结果缓存
        ADC12共有12个转换通道,设置了16个转换存储器哟高于暂存转换结果,合理设置后,ADC12硬件会自动将转换结果存放到相应的ADC12MEN寄存器中。每个转换存储器ADC12MENx都有自己对应的控制寄存器ADC12MCTLx。控制寄存器控制各个转换存储器必须选则基本的转换条件。
  5.转换控制寄存器ADC12CTL0

        首先说明参考电压,要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必须有参考电压。参考电压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如果使用内部电压,则在使用时,应确保在ENC=0的前提下使REFON=1,ADC12ON=1。这是只是给ADC电路供电,给参考电源部分供电,而转换时究竟是以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