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86焊台温度达不到设定值,怎么修一下?

楼主(2013-12-20):
使用半年多,其中有一个焊台,感觉实际值肯定没有达到设定值,勉强能把焊锡丝熔化,但是不给力。

排除了烙铁本身的故障,刚刚把主体拆开看了看,发现并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而且里面有变压器,哥们弱电工,不敢碰高压。

来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何修一下?不想返厂,太麻烦,当初淘宝买的。我看说明书里面有一个温度校正,CAL螺丝孔,可以调节。一会来试试看,也不知道行不行。

来个图:

网友:
检查线和头的连接,一般都不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就是垃圾,以前公司的好几把烙铁都是安泰信的,2/3都出问题

楼主:
把cal调节了一下,扭到最大,大概补偿了30度,可以使用了。

网友(2014-05-18):
我也有一台情况也是温度上不去,是不是调节一下微调R就可以呢了?高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如果风枪和焊台一起开,烙铁温度会下降,通病。无解,功率输出瓶颈。所以你要用风枪,就关闭烙铁;你要用烙铁,就不要开风枪。

网友:
建议拆下电路板检查,可能有器件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