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交叉编译工具arm-linux-gcc版本选择选择问题

楼主(2013-12-20):
请教~
1、我写的.c文件是不是要用与内核编译版本一样的arm-linux-gcc编译才能在arm上运行啊?
2、Illegal instruction问题是不是交叉编译工具链版本不合适造成的?

网友:
是这样子的,不过对于初学者,我们先用别人编译好的,一般不会出现啥问题。

网友:
是没有库吧,你静态编译一下,参考这个帖子http://blog.csdn.net/qiaoliang328/article/details/4866367

网友:
1、工具链最好一致;实际上重要的是系统头文件,libc,libc++这些文件使用的是正确的版本。
2、你用-march之类的设置对了Core Type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