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如果一次要1K以上的芯片,是不是可以无字的?

楼主(2013-12-20):
如题。还有,以前刚刚推出时的套件,是不是可以烧写新的片子。

网友:
字自己打磨掉不得了。要不然,看能不能跟晶圆厂买裸片回来自己做牛屎。

楼主:
LGT8F08A-SOP28
还有,如果代烧,如何收费用
我要先问清楚,如果成本合适,打算把以前stm8的改用LGT.

网友:
磨掉吧 0.2/片

楼主:
就是为了省0.2元呀。一年预计10K的量。今年一个月就有4K的量了。
如果不是为了省钱,不要费力气改单片机了。

楼主:
继续咨询。LGT8F08A-SOP28,因为要布成单面板,最好用大点的芯片,所以最好用LGT8F08A-SOP28。每一分钱都要节约。
是否可以无字,每次下单>1K.
代烧程序价格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咨询。LGT8F08A-SOP28,因为要布成单面板,最好用大点的芯片,所以最好用LGT8F08A-SOP28。每一分钱都要 ...

我们目前LGT8F08A可以提供SSOP28, 待烧这个看量,价格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目前LGT8F08A可以提供SSOP28, 待烧这个看量,价格好说!:)

可不可以不印字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不印字呀。

目前的一批都是只有批号

网友:
sop28不打算再产了么。。。

网友:
可不可以不磨啊

网友(2014-12-13):
>目前的一批都是只有批号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