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这种全彩LED屏控制卡可以当开发板用不?

楼主(2013-12-20):
淘宝上无意看到的,这种全彩屏控制卡貌似只有130多块钱一个。还是BGA的FPGA芯片。就是不知是什么型号的,貌似还有RAM芯片。

小弟没玩过FPGA,问一下这种卡能做开发板学习用不?那么多接口IO应该引出不少才对,关键是价格便宜啊。哪位大侠了解能给介绍一下不?貌似还带网络。

淘宝配图,分辨率实在太低了。连芯片型号都看不清。

网友:
你有原理图的话应该可以吧 不知道 那两个没有焊接的接口是否为 jtag asl

网友:
没原理图很难玩转

网友:
楼上正解,有原理图的话还是可以玩一下的。

网友A:
楼主还是换个图像吧,每次看到都感觉很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换个图像吧,每次看到都感觉很虐心。

你看过原片了?

网友:
没有啊,因为看到这头像感觉头会晕,楼主呀,我没想其他的,你不要多想噢。

网友:
有原理图吗?有下载接口吗?
都有:可以当开发板
二者缺一:不可以当开发板
都缺:不可以当开发板

网友(2014-10-16):
可以啊,但是你没有他的原理图你怎么去学习啊

网友:
下载口一般是会留的,但是原理图这个就不好找了,所以基本当不了开发板.除非楼主把FPGA拆了,把引脚连接都用万用表量出来,嘿嘿.

网友:
把10个io口都输出10个频率的波形,然后挨个 sop芯片测量,就得到io关系了。
然后就能自己搞程序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那个叫COLORDUINO的板子?

网友:
还有很多人绝对没有看过,替大家求片?

网友:
估计厂家是不会提供原理图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