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开发上位机软件,用vc还是qt

楼主(2013-12-21):
开发温度控制软件,会有曲线显示,串口通讯,vc控件较多,qt更接近我的目标嵌入式开发,自己两种软都开发过软件,现在不知道选哪种好了

网友:
有纠结的时间,就两种都写一遍,计下花费的时间,以后就知道哪种更快,哪种更自由,哪种自己喜欢。

网友A:
VC资料多,QT跨平台。

网友:
最简单的,把你的通讯模块做成独立的模块,上层 调用通讯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资料多,QT跨平台。

话说Qt的资料确实少的可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Qt的资料确实少的可怜。。。

如果不是专门做上位机的,仅仅编一些小程序或测试程序,随便一个都可以。
我现在就用VC6,平时编一些小程序或测试程序。
那个熟悉用那个。

QT学了一次,资料少,放弃了,也不是专门搞上位机的。

网友:
vc好用啊,资料多,各种控件都成熟啊

网友:
vc还是不错的  呵呵 QT linux  用的蛮多的

网友:
都有经验的话选QT吧,谁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平台要求,现在开发的东西很多可以做以后的基础备用,
如果偏重那个的话就选较熟悉的,节约时间和精力,无聊的话全做一下看效果哪个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专门做上位机的,仅仅编一些小程序或测试程序,随便一个都可以。
我现在就用VC6,平时编一些小程 ...

感觉QT和VC都是C++,会了一个再学另一个也不太难的

我现在学的QT,刚入了小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QT和VC都是C++,会了一个再学另一个也不太难的

我现在学的QT,刚入了小门 ...

呵呵。从C++来说,那个软件都一样。
但是从QT和VC6来说,差别蛮大的。
人的精力有限,学会一个就不错了。
VC6设计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从C++来说,那个软件都一样。
但是从QT和VC6来说,差别蛮大的。
人的精力有限,学会一个就不错了。 ...

既然已经学Qt了,就学下去吧

网友C:
vc和qt有冲突吗?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用的.
不过为了将来,还是qt的qm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学Qt了,就学下去吧

那就好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c和qt有冲突吗?两者完全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用的.
不过为了将来,还是qt的qml吧 ...

为啥说Qt更有前途?

网友:
VB 吧,或者delphi

网友:
C#或Java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说Qt更有前途?

如果不是做底层驱动,而且平台被qt支持,那qt的广泛适用性就很有用,当然程序只需要在windows上运行的话,可能感觉不到有什么用.
qt也只是在C++上面的一层封装,c/c++的大量支持库依然适用.
qml的开发确实很方便.

网友:
跨平台 Qt,Windows VC2010

网友:
VC6.0就可以轻松搞定一般的需求,而且控件多,网上资源也特别丰富,会大大缩短开发周期。你也可以用VS试试。

网友:
推荐qt,虽然资料少了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D:
我用的Qt
之前除了串口助手还做过任意波形绘制+生成的上位机,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ps:Qt其实很简单,但可能需要点时间来理解这种简单~

网友E(2014-03-22):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Qt
之前除了串口助手还做过任意波形绘制+生成的上位机,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1、你说的这种简单是指哪种核心思想?类似于MFC的消息?
2、是否指点门或例程或论坛类呢?
3、哈哈,最近想摸摸QT,总听别人说跨平台跨平台,我只要学到能搞出一个串口助手,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你说的这种简单是指哪种核心思想?类似于MFC的消息?
2、是否指点门或例程或论坛类呢?
3、哈哈,最近 ...

嘿嘿~ 三言两语说不清的

首先,不需要占用你N个G的安装空间,同时拖慢开机速度……
其次,你提到了串口助手。。。我当年还是一个菜鸟的时候,把串口类下载下来,不到一下午就有雏形了(当然,我现在依旧是个菜鸟)

更多理由,试试就知道

网友:
不要纠结于工具,本质上都有互通性,那个相对自身更容易上手就用熟练他!一切都水到渠成

网友(2015-03-13):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Qt
之前除了串口助手还做过任意波形绘制+生成的上位机,感觉还是很好用的~

能分享些Qt的学习资料吗?

网友(2015-05-15):
Qt学得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