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将一个8位二进制数据逆序输出

楼主(2013-12-21):
P2口接显示器件,布线需要要P2=01110000 ,处理后应为 P2=00001110,这种应如何操作

网友:
u8 gfReverse_Bits(u8 Data)
{
        Data=(Data<<4)|(Data>>4);
        Data=((Data<<2)&0xcc)|((Data>>2)&0x33);
        Data=((Data<<1)&0xaa)|((Data>>1)&0x55);
        return Data;
}

网友A:
http://graphics.stanford.edu/~seander/bithacks.html。搞那么麻烦,浪费单片机时间,改一下布线不就好了嘛

网友:
最简单的,逐个bit赋值呗

网友:
查表

查水表

网友:
查表256字节程序空间

网友:
另外P2输出是段码重建完全能重搞个查找映射表

网友:
unsigned char un_byte(unsigned char r_date)
{//IO口数据线反向,故需把数据反向
    unsigned char i,r_temp0 = 0,r_temp1 = 0;
    for(i = 0;i < 8;i++)
    {
        r_temp0 = (r_date >> i) & 0x01;
        r_temp1 |= (r_temp0 << (7 - i));
    }
    return r_temp1;
}

网友:
查ROM表快

网友:
移位,很好解决嘛。

网友:
最快的是整字节查表,如果有空间限制,可以半字节查表:
unsigned char bit_reverse(unsigned char in)
{
  code unsigned char rev_tab[]=
  {
    0x0,0x8,0x4,0xC,
    0x2,0xA,0x6,0xE,
    0x1,0x9,0x5,0xD,
    0x3,0xB,0x7,0xF
  };
  retuen((rev_tab[in&0xF]<<4)|(rev_tab[in>>4]));
}

网友:
var = (var << 4) | (var >> 4);
var = ((var & 0b00110011) << 2) | ((var & 0b11001100) >> 2);
var = ((var & 0b01010101) << 1) | ((var & 0b10101010) >> 1);
第一次0123与4567交换
第二次01与23交换,45与78交换
第二次0与1交换,2与3交换,4与5交换,6与7交换
倒过来也行

网友:
楼上的办法不错。

网友:
unsigned char SWAP(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value;

        value = ((dat & 0x01) << 7) | ((dat & 0x02) << 5) | ((dat & 0x04) << 3) | ((dat & 0x08) << 1) | ((dat & 0x10) >> 1) | ((dat & 0x20) >> 3) | ((dat & 0x40) >> 5) | ((dat & 0x80) >> 7);

        return valu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ar = (var > 4);
var = ((var & 0b00110011) > 2);
var = ((var & 0b01010101) > 1);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都用查表

楼主:
这个和查表那个快呢

网友:
想快就查表,高/低4位各用一个 16 字节的表,将结果 OR 後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raphics.stanford.edu/~seander/bithacks.html。搞那么麻烦,浪费单片机时间,改一下布线不就好了 ...

mark,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