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嘉立创能不能做阻抗工艺?

楼主(2013-12-21):
如题,如果能做价格加多少?

网友:
同问 ,JLC的阻抗板是否可以做?

网友A:
阻抗板我们是不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板我们是不做的。

你们可以做阻抗板子啊
请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703-1-1.html

网友:
是不是碳油板

网友:
应该是不做用于高速数字电路的多层阻抗板,也就是说层叠参数不能保证,对于拼板打样这很容易理解。
双面板的RF微带如果板厚和介电常数比较一致的话,要求不高也凑合了。
JLC的线宽误差有时候是比较大的,甚至同一单10片PCB的线宽目测都能看出明显差异,能做和能用是两回事,50块测试下RP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