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 的程序能在 mega128 上运行吗?

楼主(2013-12-21):
我的一个产品原先是用mega64 写的程序,现在需要增加功能,程序的容量超过64k,需要把片子换成mega128 , 我把程序的头文件都换成了mega128.h ,但程序下载了以后就是不运行,不知为何,还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熔丝位要去掉兼容103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用 SLISP_USBASP  下载mega128 不成功, SLISP_USBASP 软件有错误,用 AVR Studio 4  JTAGICE mkll 下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