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行测试方法的求助

楼主(2013-12-21):
     就是在四轴软硬件都完成、开始调pid参数的时候、得让四轴在空中飞行才知道参数是否合理。但此时也是最危险的飞不稳是肯定的,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  现在我的方法是用绳子把四轴吊起来。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同问,我也挺好奇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的办法是初步调好后 可以绑线拉住四轴让他不会测翻但又能飞离地如果起飞还平稳应该就可以到外面去低空试飞了。

网友A:
可以用万向节做一个测试台,迷你四轴可以用  3mm*4mm 万向节,论坛有篇帖子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万向节做一个测试台,迷你四轴可以用  3mm*4mm 万向节,论坛有篇帖子有视频 ...

测试台我做了,用乐高做的,在上面四轴可以保持稳定。不过这个不能很好的反应真实在空中的情况。在空中有点倾角就会往那个方向加速。而且测试台也有一定转动摩擦力、在上面调好的参数在空中飞就容易振荡。

网友B:
恭喜 开始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开始试飞

是又要为新的事情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