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芯片,做失效分析,如何做?(已解决)

楼主(2013-12-21):
请问版主:

我这里的产品,使用3845的DSP片子,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失效,数量大概是20片左右;失效原因可能是外部电路的缺陷。
我想通过分析芯片本身,来看外部哪部分电路不良,以利于后续改善。

是否可以把片子给原厂进行分析?如果可以分析的话,大约什么多久可以出报告?

楼主:
自己顶!
希望各位版主能够回复。

网友A:
可以给原厂分析   前提是你不是小客户

原厂会给你的损坏芯片的X光显微照片,以及失效报告,失效原因无外乎 EOS 或者 过流,芯片质量不会存在问题

原厂的干活速度比较快,不过前提是你的代理商必须积极配合,和代理的FAE搞好关系很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原厂分析   前提是你不是小客户

原厂会给你的损坏芯片的X光显微照片,以及失效报告,失效原因无外乎 ...

是的,目的就是看哪个地方的失效,失效原因是EOS还是过流。

网友B(2014-01-27):
楼主,你好!真的很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帖子。关于失效分析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当地的代理商,他们会告诉您具体的细节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真的很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帖子。关于失效分析的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当地的代理商,他们会告 ...

你好,那么具体需要哪些信息,以及完成一个分析试验,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C:
这种情况估计代理商会建议你找外部的机构做,比如易瑞来、赛宝之类的。原厂做失效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认是否是芯片本身的缺陷。
我们之前用了一款st的功放,焊接后出现批量失效(一次上电后输出引脚击穿或开路),经过排查,认为是改批次芯片有缺陷,某A代理发回st做分析,简单的做了X射线,认为芯片工艺合格就不了了之,我们后续另外委托国内某权威机构做分析,剖了30几片,做射线、超声、金相甚至电镜等分析都没有发现明早的工艺异常,最后做切片研磨才发现芯片键合点内层有裂纹,是键合应力过大导致的。

网友:
好复杂的,

网友(2014-03-05):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估计代理商会建议你找外部的机构做,比如易瑞来、赛宝之类的。原厂做失效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认 ...

高手 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