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XH2.54这种PCB接插件的国内及外国厂商啊?

楼主(2013-12-21):
最近项目PCB接口准备选用XH2.54-4P及XH2.54-6P的接插件,但不晓得这种接插件国内哪家厂商生产

另外,国外的厂商有哪些生产呀

请知悉的朋友回帖提供下……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因为这种规格实在简单,价格又便宜,国外都不屑自己做。。。

国内随便找都有。

国外,那就是 JST

网友:
几分几毛一个。。。

楼主:
我看到这个管脚间距有的说是2.54mm,有的说是2.5mm,究竟间距应该是多少呀?
知悉的回复下哦,最好提供相关datasheet

楼主(2016-01-21):
code generation using the coder

网友:
XH2.54,名字都告诉你是2.54的间距了。淘宝一大堆

网友A:
标准间距就是2.54,国内很泛滥,建议楼主一开始不要买太多,换几家都用用看,然后挑一个最靠谱的

网友B(2016-10-23):
引用 网友A:
标准间距就是2.54,国内很泛滥,建议楼主一开始不要买太多,换几家都用用看,然后挑一个最靠谱的 ...

同意。
不同厂家,松紧程度都不同。。。。。
哎。。。。同一批次,松紧程度也不同。。  啊啊啊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这个管脚间距有的说是2.54mm,有的说是2.5mm,究竟间距应该是多少呀?
知悉的回复下哦,最好提供相关 ...

间距2.5mm

网友:
有个台湾加炜,在国内叫加扬还不错的。3~4分钱一位吧!

网友:
国内的,红星的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
不同厂家,松紧程度都不同。。。。。
哎。。。。同一批次,松紧程度也不同。。  啊啊啊 啊 ...

要用改进型,带锁扣的比较可靠。
普通的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改进型,带锁扣的比较可靠。
普通的容易接触不良

红星电业

网友D:
国内的 津达  红星 不要太多了

不过貌似集中在慈溪 东莞这两个地方!

国外的JST是原版的著作权,质量不用说的

网友(2016-11-28):
再问一下哦。
双排母座  什么厂家好??

网友:
谢谢。请问下。母座什么厂家好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的 津达  红星 不要太多了

不过貌似集中在慈溪 东莞这两个地方!

谢谢。
再问下哦。母座什么厂家比较好呢?

网友:
红星的试用了下,不错。用料实在。。。。

网友E:
我以前也用这种端子,后来用了其他端子,再也不使用这种了。
我不使用的理由:
1、簧片稍微不慎,就压不好。
2、在调试中,多次插拔端子,会导致线脱落,或者断裂。
3、插拔的时候,手能捏住的地方太小,捏住线那是一定要断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也用这种端子,后来用了其他端子,再也不使用这种了。
我不使用的理由:
1、簧片稍微不慎,就压不好 ...

换用其他什么端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用其他什么端子了?

换用KF2510系列了。解决了上面的3大问题。

网友:
这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东西 哪家结实用哪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再问下哦。母座什么厂家比较好呢?

都配套的 公头 和母座啊!

楼主(2017-10-24):
浙江红星电业有限公司
厂址:中国·浙江省乐清市宁康东路1113号(新塘村牌坊对面)

质量好,推荐

网友G:
给楼主来个全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楼主来个全活的!

齐了,都是大名鼎鼎的连接器专业巨头,品类多,资料全,赞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换用KF2510系列了。解决了上面的3大问题。

遇到的 问题正好和你相反 ,开始用 KF2510 国产小厂的   簧片就一个单面 ,在震动 会接触不良;
后换XH2.54  ,链接头 与座 用国产 , 簧片用 JST的 没有遇到问题,XH系列的簧片把 座子的针包起来,在加个弹片。
再后来 客户要求我们要带卡口的,还是用国产的一种 XH 带卡口的 。
簧片 建议还是用好的 ,最好原装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的 问题正好和你相反 ,开始用 KF2510 国产小厂的   簧片就一个单面 ,在震动 会接触不良;
后换XH2. ...

现在我们用JST的了,全部进口货,带锁扣。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