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EP4C上 加的超过 额定电压的电源,会造成什么结果 ?

楼主(2013-12-21):
如果EP4C上 加的超过 额定电压的电源,会造成什么结果 ?
分别应该为 3.3V  、 1.2V、2.5V,
但我测的 是 3.6V 、 1.5V、 2.7V,
会 造成不能正常工作吗?
目前的现象: 能下载程序,但 流水灯 都没有实现,是否 为超压的原因,

网友A:
目测是你表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你表不准

1024+

楼主:
我测量了另外一块 购买的板子, 用我的表,测量的电压是对的
我也奇怪 ,为什么 我的所有电压 都高 ?

网友:
电压过高,会使芯片寿命显著缩短,尤其是高速时。至于不跑程序,那是因为你有东西没弄好。

楼主:
是不是因为 晶振不行,刚测量了下,我装了两个晶振,一个50mhz,输出振幅只有正负500mV,
                                                                        一个32Mhz ,输出振幅     正负1V,这个还大点,
50Mhz的 是否不满足要求?

EP4C要求 输入晶振的振幅是多少 ?

网友:
一般数字电路的容忍供电电压为正负百分之十,具体RT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