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里面定义的位变量个数多于可以寻址的寄存器,会有.....

楼主(2013-12-21):
比如可位寻址的寻址的寄存器是0x20~0x2F,一共16个字节。如果我定义了20个位变量,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SD.C(359): error C249: 'BITADDRESSABLE-DATA': SEGMENT TOO LARGE

网友:
一个字节是8个位,16个字节=128个位。你定义了20个,根本就没有多于128个可寻址的寄存器位,因此放心的用吧,啥问题没有。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不知道楼主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