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7米远处的AD进行采集

楼主(2013-12-21):
我用单片机控制一串行AD进行采集,但距离有点远,大概7米左右,只考虑用有线的方法。因为要对采集到的信号定时做时间标记,所以对采集的实时性要求高。
暂不考虑在AD采集板上加另一块单片机走通信协议的方案,而且还有其他控制线。如图。
距离拉大了,没做过测试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认为连接线长了需要考虑线材内阻和分布电容的影响,影响是容易造成电平信号的延迟衰减,造成时序混乱或者根本工作不了,还有担心的是线一旦长了会不会增加信号的传输时间,影响信号的实时性?
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出现的问题你都考虑到了, 动手试试吧. 虽然不看好...

网友:
只用一个串口,或者网口,发制定好的协议包的方式呢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

用单片机和ad放到一起,写一个程序,通过串口发送数据不可以?

网友:
AD接成差分输入~在要采集的地方加个单端到差分的运放~再接长的双绞线到AD的差分输入~感觉差分可能抗干扰可以吧~没试过~以前看到过说为什么AD是差分输入的文章~如果可以的话~实验结果说一下~楼下怎么看~~~

网友A:
7   米有干扰源码? 有电机之类的干扰的话,估计很难

网友:
典型的该走  485

网友B:
确实要搞  最好数字化
mcu(spi)<----7m--->AD <----模拟

速度肯定不能太快

更复杂点可以加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   米有干扰源码? 有电机之类的干扰的话,估计很难

没有哦,把AD采集板独立出来就是为了远离主控板及其他电子仪器的工频干扰。这个例子的原型是诱发电位仪,我只是把它简单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要搞  最好数字化
mcu(spi)AD

嗯,也在考虑用驱动芯片的可行性

网友:
用MAX232或者MAX485做传输协议。距离会远很多。

网友:
不靠谱。典型的做法是把CPU和AD做到一起,用串口485将数据传到主控或监视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哦,把AD采集板独立出来就是为了远离主控板及其他电子仪器的工频干扰。这个例子的原型是诱发电位仪, ...

搞不明白,你这样AD不受干扰了,但是干扰跑到传输线。

网友:
在传感器端加一个单片机不能接受吗?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的,即使是实验通过,现场肯定不稳定。最经济可靠的方法是两边都加MCU,然后用485通信,自己定义一个通信协议,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使用vf

网友:
楼主本意防止主板干扰,但这么长的线干扰更多了啊。

网友:
人不作就不会死

网友:
为何 这么搞,违反尝识吧,
弄个485总线比较好吧,spi iic  data总线等基本上都在一个PCB上用的,

网友:
超过3米范围,是要加调制信号来保证信号完整性了。

网友:
需要加驱动芯片。

网友:
远程采样最不可取,单片机要和AD放在一起,收取数据后串口发送给远程单片机或电脑处理

网友:
AD的几个口速率多少?  速率上来的话7米线接到这几个口上直接变天线了吧。对外辐射噪声,对内把空间噪声耦合进系统。在附近拨一下手机估计串行data会错的离谱。
楼上的远端采集然后走485发数字信号回来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