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MKL05Z32VLF4单片机实现外部引脚中断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3-12-21):
我试验的是PTB6即irq2方法是使用的pe工具生成的用内部32k时钟的最小程序,别的模块没有添加,导入到iar下后,改动vectors.c中的portb对应的
    (tIsrFunc)&Cpu_Interrupt,          /* 0x2C  0x000000B0   -   ivINT_LPTimer                 unused by PE */
    (tIsrFunc)&Cpu_Interrupt,          /* 0x2D  0x000000B4   -   ivINT_Reserved45              unused by PE */
    (tIsrFunc)&Cpu_Interrupt,          /* 0x2E  0x000000B8   -   ivINT_PORTA                   unused by PE */
    (tIsrFunc)& portb_isr          /* 0x2F  0x000000BC   -   ivINT_PORTB                   unused by PE */
最后一行,然后定义了portb_isr();函数,在主函数中
  PORTB_PCR6=PORT_PCR_MUX(1)|PORT_PCR_IRQC(0x9)&(~PORT_PCR_PE_MASK)&(~PORT_PCR_PS_MASK);
定义了portb6引脚设置成初始状态低电平,上升沿触发,然后加上
            NVIC_ICPR |= 1 << (31%32);
            NVIC_ISER |= 1 << (31%32);
但是,我用的板子上的小灯做位指示,结果证明不能启动。求解,应该还设置什么寄存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关定时器的设置是在pe工具中就做好,还是像我这样呢,,

网友A:
请问你指的不能启动,是什么意思。
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还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或是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关定时器的设置是在pe工具中就做好,还是像我这样呢,,

其实直接PE一步到位就行了,否则到了IAR下还是需要自己去写寄存器配置等。

网友A:
推荐你先看下如何建立PE新工程以及添加新模块
在新建PE工程添加模块时就把需要的模块都设置好并生成代码。

在看下如何在IAR中植入PE代码
按照帖子中步骤设置完,即可实现PTB6外部中断的功能了。

网友B:
楼主请注意一点,Kinetis L系列是只有PORTA口和PORTD口支持外部中断输入的,而楼主代码中vectors.c和vectors.h头文件中后面关于中断向量表的注释是K系列的,所以楼主换成PORTA口就可以了,至于中断号,建议直接参考KL05的头文件开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指的不能启动,是什么意思。
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还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或是其他? ...

就是小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直接PE一步到位就行了,否则到了IAR下还是需要自己去写寄存器配置等。

那有这么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做好了一个工程,想着在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个传感器,那改程序的可能性就成0了吧,还要重新的去用pe去生成工程?貌似这样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先看下如何建立PE新工程以及添加新模块。
在新建PE工程添加模块时就把需要的模块都设置好并生成代码 ...

恩,谢谢,,我看了,挺好的说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注意一点,Kinetis L系列是只有PORTA口和PORTD口支持外部中断输入的,而楼主代码中vectors.c和vector ...

我用pe工具生成了一个工程,结果成功了,PTB6/IRQ_2/LPTMR0_ALT3这么个引脚,有中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有这么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做好了一个工程,想着在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个传感器,那改程序的可能性就成 ...

那就参考着PE生成的代码,手动添加到你的工程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参考着PE生成的代码,手动添加到你的工程里吧。

呵呵呵,这个方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