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一点小问题,求解决!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21):
第一次画板,编译时候老说错误,求帮忙看看,全部都是signal has no driver  和load

网友:
那些左右的箭头是需要其他器件驱动的。如果空或是其他器件没有左右箭头 就会报错。可以用红色X 给X掉, 这样就不会进行规则检查了。

半路出家,没有系统学习过,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
IO 设置了电气属性,一些没有用的IO找不到驱动源,要想不出现可以不进行电气属性规则检查,或者用X号标注掉。

网友:
其实这些错误原因都是可以百度到的,把错误复制到百度
回车
你就看到答案了。。。

网友A:
个人喜欢把引脚的属性都不定义,因为很多时候就不知道哪进哪出了,很乱

网友B:
忽略掉算了,或者改下元件封装

网友C:
不用编译,直接导到PCB再布局布线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用编译,直接导到PCB再布局布线就行了。

在导入PCB前,系统会编译的,所以还会有错误提示。会设置,对应管脚的属性修改,若不会或者弄不清楚,将所有管脚都设置成passiv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入PCB前,系统会编译的,所以还会有错误提示。会设置,对应管脚的属性修改,若不会或者弄不清楚,将 ...

X我会用  但是太多了  不想一一点,请问怎么设置成passiv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掉算了,或者改下元件封装

怎么集体忽略啊  求指导  就是不是一个个的点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喜欢把引脚的属性都不定义,因为很多时候就不知道哪进哪出了,很乱

怎么不定义引脚属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X我会用  但是太多了  不想一一点,请问怎么设置成passive啊

需要在库文件下修改器件,然后再更新原理图。你会编辑库文件么?

网友:
嗯,如果确实检测没有问题,网络标号也没有问题,就用红色“X”号X掉,另外,不去管他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集体忽略啊  求指导  就是不是一个个的点X

菜单里project=>project options里找找看

网友:
一种改原理图库,设置成passive,
一种是打叉,
我是把所有的脚的定义都用线引出(可以不标网络标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库文件下修改器件,然后再更新原理图。你会编辑库文件么?

我不太会  不过不重要了  先学习了吧,谢了  就给你吧兄弟,大家回答的都不错,真的  谢谢你们  不过只能给一个人,就给个回复最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导入PCB前,系统会编译的,所以还会有错误提示。会设置,对应管脚的属性修改,若不会或者弄不清楚,将 ...

印象里就算提示有这类错误也没关系吧,不影响继续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