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记录——《烈火没小三 豆爷只好飞小四》

楼主(2013-12-21):
飞行记录——《烈火没小三 豆爷只好飞小四》

  豆豆五岁的时候,玩具直升机飞的挺溜。我可以夸奖他,但我不能碰JJ。我要玩一下,他就拿去充电。JJ坏了,他一定要我修。至今,我没有好好玩过一次。
  两年多前,阿莫论坛网友曾动议组团,购买一种红外四轴,确定下来后,我去银行汇款两套(送老校友一套)。结果因商家的原因,团购流了产。此后,就在本坛关注起四轴了。
  【插曲:银行监控显示,办理汇款手续时,我的一把好雨伞被一位带着一个大孩子的中年女人顺走。窗口业务员说她忘带什么卡而没有办理任何业务,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保安方面也不愿再进一步协助。我亏大了。哈哈。】

  烈火四轴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打磨,到了自认为“能拿得出手”的地步,才开始出套件。我相信、接受他的自我评价。

楼主:
  昨天,烈火微型四轴飞行器套件到手。晚上,熟悉一下直插散件,找一下它们的对应位置。有关电机紧固的问题,站内短信向烈火请教。
  今天下午三点,才动手。
  电机直径7.0mm,PCB安装孔直径6.88~6.90mm。
  安装孔需要稍微扩孔,应当在其它直插件焊接之前进行。
  工具:半圆什锦锉。
  要求:扩孔均匀;保持孔的垂直度;扩扩试试,扩扩试试,孔径不可大于7.0mm,实现紧配合,避免使用502胶。一切全凭自我感觉。
  花费30分钟,四个电机都可以吃力地进入孔内。最后推入到位,其中一个吃力过大,进到一半,将其退出,再次扩孔到适宜程度,又花费了20分钟。

楼主:
楼主占位

飞行器的直插散件焊接完成。
其实只有3种6件——电机4件;4x2双排插座1件;电源连接线1件。

楼主:
楼主占位

遥控器的直插散件焊接完成。
需要自己焊接的稍多点,9种13件——微调用电位器3件;摇杆电位器2件;小按键开关2件;石英晶体1件;电源开关1件;4x2双排插座1件;蜂鸣器1件;USB座1件;电源连接线1件。

楼主:
楼主占位

为了避免锂电池在捆绑位置被参差不齐的焊脚垫得歪歪扭扭,应该为它们配上泡沫软垫。
烈火发货用的包装软料太薄,不适用。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找到了另外的快递包装软袋,厚度正合适。
裁切尺寸合适的单片,夹持在PCB背面和电池之间。也可以用双面胶带粘贴到PCB上。

楼主:
楼主占位

组装完成。

以上为 2013-12-22 03:06 编辑
▁▁▁▁▁▁▁▁▁▁▁▁▁▁▁▁▁▁▁▁

再增加一些白天阳光下拍摄的图片。

用电子秤称量一下。
飞行器全重:约40克
遥控器全重:约70克

楼主:
楼主占位

◆◆◆ 2013.12.22

  今天周日,本来想飞烈火小四的。但我一个人不敢飞,又无法拍视频。
  要飞,就得让豆豆和豆爸过来。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压力真大啊,就连豆豆也不例外。每个周日,豆豆都有一整天的课,豆爸就得陪同。在去年还未上学的豆豆就自爆,“我的压力太大啦!”显然,周日邀豆豆和豆爸到外面一起飞的想法不可能实现。若是快递早到一天,能在昨天飞就好了,他们周六会有一天的时间。豆爸答应下个周六。

  上午起来很晚,补拍了几张阳光下的图片,上传到了楼上,并称量了一下JJ的重量。
  很想早点飞,体验体验。但还是得好好消化烈火的使用说明书,没弄清楚,不能轻举妄动!

  笨人有笨办法。前几天曾在超市买过一个塑料圆凳,中间有一个孔。太好了!好就好在这个孔上,拿来用用。
  用细绳捆住小四机身,从下方引出,尽量使引出点处于机身中心位置。细绳穿入圆凳孔内,另用一根板条缠绕细绳,并控制细绳的有效长度,即控制小四试飞的高度。这样,初次试飞练习,就不怕了。
  如法炮制。
  下午三点钟,圆凳放在床上,限制高度为10cm。
  飞起来啦!
  电池还未充电,我只让它飞了不足20秒。其间办了预定的四件事:
  1.验证遥控器的MODE按键功能。开机默认的是非锁尾模式,需要按键一次才能切换到锁尾模式。
  2.验证遥控器的FUN按键功能。开机默认的是LED关闭状态,需要按键一次才能切换到LED开启状态。
  3.感受锁尾模式。转向被锁定,机身维持原有方向不变,仅能左右飞、前后飞。对于初学者,这太给力了!
  4.验证失控保护功能。人为关闭了遥控器的电源,小四电机慢慢减速,稳稳地降落在凳子上。

◆◆◆ 2013.12.23

  在向烈火问清楚——《使用说明书》中“打开微调开关”可以进行三种状态的微调,这个开关是指哪个呢?——这个问题之后,今天心情迫切地又进行了第二次试飞,想感觉一下微调的作用。
  与昨天的处女飞不同的是,抛弃圆凳,仅用细绳限高1米。大概是因为细绳下端吊坠时而成为小四的负载,仅仅飞行了5分钟,小四爬不起来了。微调的作用还未体验好。

  ★ 在这里顺便代烈火告知其他玩烈火小四的朋友们——“微调开关在第一版本的遥控器上有,新版的这个开关取消了。所以三个微调随时都有作用,所以刚开始要全部调在中立位”——这是烈火的回答。

◆◆◆
  一小时充电完成后,进行第三次试飞。去掉限高细绳,紧贴地板飞行,细心体验摇杆的力度和微调的作用。本次飞行13分钟,再加力时会看到LED闪光报警。
  保护罩很有用,几次碰触,桨叶完好。
  现在我的胆子也大多了,有想到外面小广场上试飞的冲动啦!

网友:
看楼主的签名

网友:
看的我手痒痒。。。貌似很精致

网友A:
电机线不要那么长,可以剪去,弯下来即可。长的线无益处。您的手工和这个照片拍的太好了,我还没有拍过这个效果,哈哈。
刚拍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不要那么长,可以剪去,弯下来即可。长的线无益处。您的手工和这个照片拍的太好了,我还没有拍过这 ...

是的,电机引线,我已经剪短了。
已经全部焊接完毕。
正在为两块电池找个合适的垫片,免得它们被焊脚垫得歪歪扭扭的。
全部处理结束后,再上图片到占位楼。

网友:
能说说大概架构么?
4个空心杯电机,
摇控用红外么?
有加速度计、陀锣仪么?

我也想玩玩,可不懂啊,特别是资态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机引线,我已经剪短了。
已经全部焊接完毕。
正在为两块电池找个合适的垫片,免得它们被焊脚垫得 ...

把背面的的针脚长的全咔嚓了就好,当然垫个垫片也行的。

网友:
我的也装成这样了,这几天太忙,没时间动烙铁。。不过我的电机孔没扩,当时很惊奇为啥和空配合的这么好,电机刚刚卡进去。。。哈哈

网友B:
我做了个大四轴,可载重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个大四轴,可载重600g。。。

大胡子吃的多,劲大!

网友:
给力,看的手痒痒

楼主:
哈哈,已经能够在房间内用细绳限制高度飞小四啦!
见8楼图片所示的安全笨办法。
飞起来的图片我无法拍。

网友C:
套件怎么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件怎么购买?

烈火微型四轴套件正式批量推出!免费送出10套空白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2107-1-1.html

网友:
mark,做的很漂亮,你那电机下面的座子是哪里搞的啊?

楼主:
2013.12.23
今天已经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试飞。
记录在8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占位

组装完成。

您拍的图片和手工超级给力!我的大牛跟不上时代了,非常难拍到自已满意的图片。您的手工真是超级棒,很少看到有网友用我的东西,做出和我做一样或更好的实物。看到很多网友发回来修的板子,我简直生不如死啊......,修的我脑袋那个大。您这个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占位

◆◆◆ 2013.12.22

要飞起来1米的高度再去动微调看效果,要不然离地面太低效果肯定不好,哈哈。飞时注意航向,加油门切记突加突卸,掌握好力度过后就非常好飞了。尽情的撞吧,我的小四都不知撞过多少次墙和树了,拿起来照样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飞起来1米的高度再去动微调看效果,要不然离地面太低效果肯定不好,哈哈。飞时注意航向,加油门切记突 ...

是的。卧室小,离地面太近,微调不到好的效果,只是体验一下。
没有飞过,胆小,反复消化使用说明书。
飞过三次后,多少有点感觉了,胆子大多了,今天下午就到小区广场了。

另,遥控器耗电相对较小。请问,一般情况下,遥控器电池充电一次,大概能够陪伴飞行器飞几块电池(几比几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卧室小,离地面太近,微调不到好的效果,只是体验一下。
没有飞过,胆小,反复消化使用说明书。
飞 ...

遥控器上的电池,完全可以用闲置手机上的电池。我有次晚上忘关遥控,结果人家第二天早上还要正常工作,指示灯还在那闪啊闪。这样算来至少飞几十块电池不在话下。

楼主:
时限已过,我的1楼至8楼,已经无权编辑了。以后的记录不能放到上面8楼了。

◆◆◆ 2013.12.23

第四次试飞

  下午三点半,看看天气报告,打开窗户,感觉一下外面是否有风,见到有随风飘逸的物件。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领着小四出了门。
  不到四点,就到了小区广场。有风,温度零下。小区广场的水磨石地面,有冰有雪,化解成水的部分又开始冻结,很滑很滑。心里捉摸着,万一摔了跤,我不要紧,有医保,绝对不能伤了小四!
  广场上还有几片除过雪的干净地面,可供小四落脚,地方比家里开阔多了!加电,加力,飞起来了!
  有风,时大时小。风小的时候,比较好控制,而且轻微加力,就爬得很高。风稍大的时候,连低飞都无法控制,随风就跑了。
  中间有一次,我并没有加力,小四却边爬升边远离,拉不回来了,最后摔在广场之外草地的树坑边,我找不到她了,幸亏一位老人指点了我。还好,小四没有伤着,一定是保护罩的功劳。
  小四为什么要出走呢?想来想去,哦,是气流、气旋、龙卷风。民航大飞机也是这样,何况这仅有40克体重的小四呢!
  趁风小些了的空隙,飞了一阵,只能低空,不敢拉升了。风逐渐大了,也没有空隙了,一块电池还没有飞完,不情愿地带着小四回家了。

  昨天至今天,圆凳细绳限高飞、细绳限高飞、卧室贴地飞、室外风中飞,共进行了四次试飞,自我感觉进步不小。期待有个无风天,美美地飞一次,过把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电池,完全可以用闲置手机上的电池。我有次晚上忘关遥控,结果人家第二天早上还要正常工作,指 ...

好吧,遥控器改用手机电池,留着那块电池让飞行器有两块换着用。

楼主:
加固遥控器天线杆连板的建议(不是对烈火的)

天线杆悬臂梁相对较长、较重,作用力必定较大。不小心碰触或摔落,更会伤及小板和插针头座。
套件到手的朋友,可以参考下列图片示意,根据自有条件,将遥控器的天线杆连板加固一下。
这对任何想玩四轴的人来说,都是简单无比的事情。

网友:
电机怎么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固遥控器天线杆连板的建议(不是对烈火的)

天线杆悬臂梁相对较长、较重,作用力必定较大。不小心碰触或 ...

留的孔位本来就是该上螺丝固定的,后来为了便于发货都没装了,好拆好装。呵呵。

我当初玩红外四轴可是二个月没摸到北,先后买了3台红外四轴回来折腾,结果没有一次能飞超过1分钟的。

时至今日,没想到我的小四也能飞成这样,功夫算是没有白费。

楼主:
推荐小四飞行器锂电池的另一种固定方式  ∥◆此种固定方式,我已经验证,仍没有解决锂电池滑脱的问题,不要被我忽悠了。见43楼及其以后。  2013.12.26编辑

  在套件组合装配时,发现锂电池在捆绑位置会被板上插座的焊脚(事先无知没有剪短)垫起,便寻找厚度合适的泡沫软片,夹持在PCB背面和电池之间,橡筋固定。我已在6楼发出相关示意图片。
  昨天首次室外试飞后发现,上述固定锂电池的方式不妥。飞行器的碰撞容易使锂电池打滑错位,甚至松脱,造成重心偏移,影响正常飞行。

  重新考虑后,改换了固定方式。
  该方式对比原烈火图片,区别是:
① 锂电池要旋转90°放置;
② 橡筋要缠绕电池一周半;
③ 橡筋要固定于PCB板的前后方向上的两个舌片。

  自我分析该固定方式的优点是:
① 避开了凸起的焊脚;
② 橡筋缠绕一周半,摩擦力大,锂电池不会偏移、滑脱;
③ 锂电池在插、拔电源线时受到牵拉或者飞行中受到碰触而移位后,橡筋的弹性使得锂电池能够自行恢复原位,确保飞行器的重心不偏移。当然,橡筋捆绑锂电池时要根据电池的外形、连接线等因素尽量注意重心的处理。

  以上只是我的分析。套件到手的朋友,可以参考下列图片示意,将锂电池固定好,自行验证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小四飞行器锂电池的另一种固定方式

  在套件组合装配时,发现锂电池在捆绑位置会被板上插座的焊脚( ...

您的排针反面出来部分用斜口钳剪平,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顾虑了。

扎带的接口留在反面更好,见我上面的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排针反面出来部分用斜口钳剪平,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顾虑了。

扎带的接口留在反面更好,见我上面的图 ...

明白。
按原来方向固定电池时,我是特地将扎带的接头留在下面的,一是起到堵住电池一端的作用,二是从上方看下去也比较舒服。
现在我已经把电池旋转90°安放,自然避开了排针的焊脚,所以也不存在焊脚的顾虑了,扎带的接头仍旧留在下方。

楼主:
我在40楼,推荐小四飞行器锂电池(用橡筋缠绕一周半)的固定方式,还是不行啊。
今天我验证过了,电池还是容易滑脱。在卧室内试飞时,小四碰壁跌落到大床头的后面,电池彻底脱落。杯具啊!算我自己忽悠自己啦!

改用尼龙扎带吧。

2013.12.26 上图
既牢固,又不影响更换电池。记得电池稍扁的那一端先进入哦。

网友:
如下图所示,只用一根扎带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40楼,推荐小四飞行器锂电池(用橡筋缠绕一周半)的固定方式,还是不行啊。
今天我验证过了,电池还是 ...

您试试我在39的方法,保证管用,用扎带,不方便换电池的,呵呵。 能绑多紧就来多紧,想掉或移动太难了。见下图:

楼主:
嗯,你的固定方法不错。
此前,从你发套件的帖子里反复看图,我一直没有看到你的飞行器和遥控器是怎样固定电池的。

昨天晚上我已经改用尼龙扎带了。既牢固,又不影响更换电池。上图在43楼。

网友:
固定电池用扎小辫子的橡皮筋,固定效果很好,大小也刚好,1块钱可以买一大堆,淘宝 搜索 小辫子 橡皮筋

楼主:
◆ 遥控器改用废旧手机电池

根据烈火的建议,改用废旧手机电池,遥控器的工作时间更长,省下的锂电池给飞行器做备份,替换着用。

楼主:
◆ 飞行器的备份锂电池携带在遥控器上

在PCB板上一个"MARK"点位置打个孔,用一根尼龙扎带捆绑电池,既牢固,又方便于电池的推入和拉出。

楼主:
上面用于固定锂电池的尼龙扎带,松紧适度的情况下,推入和拉出电池还是很方便的。
如果过紧,那么推入和拉出电池的扁端时,可能会有稍微被卡的感觉。此时不要硬推或硬拉,避免伤及电池热缩保护封皮,只要手指适当辅助引路,即可顺利通过。

若能把扎带做好如下图示的倒角处理,电池进出就更方便了。
扎带尾部半截的内面是同电池表皮紧密接触的,其接触面的两边尖角偶尔会影响到电池的进出。
用刀刃快速刮削尾部半截内面两侧边缘的尖角,呈均匀的45°倒角状。图中条状反光处即是45°倒角面。
扎带头部半截是不接触电池表皮的,不必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 遥控器改用废旧手机电池

根据烈火的建议,改用废旧手机电池,遥控器的工作时间更长,省下的锂电池给飞 ...

您这么晚还不休息?身体要紧,呵呵。

看遥控板上的电池插件换成了排针,用起来有点担心,插反了,电容就冒烟了。下次送您几根电池端的插件,直接焊手机电池上,接口和现用的锂电接口一样,这样就不会插错接反了。

等您炸机,我好一起送配件给您,哈哈,要不然电池线发次快递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么晚还不休息?身体要紧,呵呵。

看遥控板上的电池插件换成了排针,用起来有点担心,插反了,电容 ...

哈哈,先谢谢了。

没有电池插件,又不想把连线焊死到板上,只好采用排针。
为了避免插反,我特地采用了三端子直排针,剪去无用的那一根针的焊接端,另两个焊接端折弯90°,焊接到板上原来电源引线的“+”、“-”两个焊盘上。
参见47楼的最后一张图片。
只要保证手机电池首次接线正确无误,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充电可用USB口。

楼主:
  在完成尼龙扎带固定飞行器锂电池、遥控器改用废旧手机电池供电、备份锂电池携带在遥控器上等处理后,又继续试飞。

◆◆◆ 2013.12.26晚上

第五次试飞

  卧室内试飞,体验微调效果和摇杆力度。
  飞完两块电池。
  多次碰触地板或吸附天棚,维持一定高度的操控能力差远了。
  掉到大床头背后的缝隙里一次,费了很长时间才掏出来。

◆◆◆ 2013.12.27上午

第六次试飞

  室外小区广场,零下6度,4级风。
  风小时飞飞。风大时直接被吹跑。跌落后扶正再飞。
  飞完两块电池。
  冻手啊!考验了一下,烈火小四在低温下也能正常工作!

◆◆◆ 2013.12.27晚上

第七次试飞

  卧室内训练飞行,为拍视频做准备。
  飞完两块电池。
  自我感觉好多了。

  至此,共飞了九块电池。

楼主:
◆◆◆ 2013.12.28

自拍视频

  今天是周六,豆豆和豆爸休息。本可以来帮我拍视频,却因为已经约好别的小朋友一道玩冰雪,都不能来帮忙。太不给力了!

  怎么办呢?还是尼龙扎带有用!早前保存的宽的废扎带,这回派上了大用场。
  两根扎带解决问题。一根捆住手机,不长不短。一根捆绑到三脚架的相机座上。如图所示,把手机固定到三脚架上,就可以自拍啦!

楼主:
  从来没有用手机拍过视频。自我感觉飞得很好的一次,视频图像却极其模糊,不能看。
  设置一下,重拍一次,文件尺寸大许多,效果稍好些,勉强吧。
  用的是昨天晚上充好的电池,飞行时间10分钟还差一点。
  自我感觉很好。烈火小四很给力!

◆◆◆ 视频:豆爷飞烈火小四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0Mjg1NzY4.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来没有用手机拍过视频。自我感觉飞得很好的一次,视频图像却极其模糊,不能看。
  设置一下,重拍 ...

昨晚用手机看完全部视频,您太牛了! 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能飞这么好,还有这么高超的手工,太给力啦,向您老学习!

原先飞红外四轴,花了两三个月才找到北,只飞过短短几十秒钟。后来玩伟力929才有点感觉。

刚爽飞归来,顺便截几个图片:

楼主:
刚爽飞归来,顺便截几个图片:

祝贺你爽飞凯旋归来!
看着这照片就好爽啊!

很想知道,这小四飞FPV,还需要增加哪些设备和支持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图拍的不错

网友:
好东西,再次顶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贺你爽飞凯旋归来!
看着这照片就好爽啊!

谢谢~,要增加航拍设备或FPV设备,这两玩意都不便宜啊,做出两台样机,败了我一堆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个大四轴,可载重600g。。。

期待大胡子的航拍艳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期待大胡子的航拍艳照!

正在研究GPS定点中,气压计板还没有到,我本来买气压计板,结果发来个GPS,晕哦。

楼主:
2013.12.29,北京某公司员工遥控航模开展测绘作业,航模被直升机升空拦截,人被刑拘。
烈火小四注意了,大胡子的大四更得小心啊!履行报批程序,申请空域。

凤凰网报道
首都机场空域29日现无人机 直升机升空拦截

网友:
来源:新京报网         作者:郭超

原标题:直升机升空拦截首都机场不明飞行物

新京报讯(记者郭超)据北京警方通报,29日,首都机场以东空域出现一不明飞行物,导致首都机场十余班次航班延误起飞、两班次航班空中避让。警方会同相关部门将该不明飞行物拦截。

据民航部门知情人士透露,29日中午,相关部门雷达发现在首都机场东部有一不明飞行物移动,飞行高度约为700米,时速达100多公里。相关部门立即通知民航空管部门,该区域的两班次航班采取空中避让措施。同时派出直升机对不明飞行物进行追踪拦截。

警方通报,该物体为一架经航模改装的无人机,事发时系北京某公司员工遥控开展测绘作业。经查,此次飞行活动没有履行报批程序申请空域,导致首都机场十余班次飞机延误起飞,2班次实施空中避让。目前,四名涉案人员因涉嫌危险方式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刑事拘留,警方正在对此案进一步审查。

北京无人机违规飞行致多航班延误 4人被刑拘

网友:
来源:北京市公安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祝贺你爽飞凯旋归来!
看着这照片就好爽啊!

70块的摄像头,插TF卡的。重1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块的摄像头,插TF卡的。重10g

烈火说的应该是实时传输的设备。
不知最小巧的,最低价几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烈火说的应该是实时传输的设备。
不知最小巧的,最低价几何。

800M图传约150元,摄像头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M图传约150元,摄像头50元。

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3.12.29,北京某公司员工遥控航模开展测绘作业,航模被直升机升空拦截,人被刑拘。
烈火小四注意了,大 ...

扔个石头上天都叫飞行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在研究GPS定点中,气压计板还没有到,我本来买气压计板,结果发来个GPS,晕哦。 ...

这个好啊,GPS比气压计贵的多,大胡子赚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啊,GPS比气压计贵的多,大胡子赚了嘛.

差不多啊,MS5611+HM5883+MPU6050模块,害我再花钱买MS5611+HM5883+MPU6050模块,还是在他家买,无形中他多做成一笔生意,本来我GPS模块就得多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啊,MS5611+HM5883+MPU6050模块,害我再花钱买MS5611+HM5883+MPU6050模块,还是在他家买,无形中他 ...

有个5611那是差不多价了,发错货直接调换就行啊,没必要再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晚用手机看完全部视频,您太牛了! 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能飞这么好,还有这么高超的手工,太给力啦,向 ...

  飞的不好,也很慌张。刚刚有点会,也只是锁尾模式室内飞行而已。室外风太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怕是没有室外练习的机会。
  下一步要学习非锁尾模式了。不学好,不飞好,不玩好,没有意思,钱也白花啦!不知有什么绝招和捷径,请烈火和其他朋友赐教。
  无论如何,我还是得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为了便于学习非锁尾模式飞行,这几天我根据小四拉升容易、下跌也快的实际,想了个笨办法,今天下午动手了:给小四披挂一片(5mm厚度)泡沫飘浮翼,增强其悬浮能力,为脑子反应慢、手指动作跟不上的我多留下一点机会和时间。见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的不好,也很慌张。刚刚有点会,也只是锁尾模式室内飞行而已。室外风太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怕是没 ...

没有什么捷径,玩小四,其实比开车要难多了。首先要稳住油门,控制好高度。还有就是要学会纠正航向,如果航向变了操作也要跟着一起变,比如机头,对着自已飞,那么前进、后退 左、右侧飞的功能全部反向了。这个时候去飞非常容易出错,要慢慢适应这种变化,上手就更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捷径,玩小四,其实比开车要难多了。首先要稳住油门,控制好高度。还有就是要学会纠正航向,如果 ...

建议在悬停油门附近的操作设置平缓些(就是航模的油门曲线弄成下图)
                    /
                   /
                  /
                 /
       - - - - -
     /
   /
/
可以显著提高四轴的操控性,四轴不再上窜下跳
玩过航模的应该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悬停油门附近的操作设置平缓些(就是航模的油门曲线弄成下图)

油门曲线我早已加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悬停油门附近的操作设置平缓些(就是航模的油门曲线弄成下图)

谢谢大胡子和烈火的回复。
把悬停油门附近的操作设置平缓些,我想这是程序设计层面的思路吧。请再多用几句话来描述一下这个思路,让我这个操控者理解应当如何适应并利用好已经设置好了的油门曲线。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胡子和烈火的回复。
把悬停油门附近的操作设置平缓些,我想这是程序设计层面的思路吧。请再多用几 ...

能让四轴悬念的油门位置理论上就是一个点,高于这个点四轴就会上升,低于这个点四轴就会下降。
如果油门是直线线性的,那可能很难找到这个悬停的点,或高或低,人不停地修正,那四轴就在不断上窜下跳。
而如果在四轴悬停的点附近油门变化很缓慢,换句话说人操作较多而油门变化小,人就容易找到这个悬念点,给人更好的操控感。
我回家拍我的油门曲线,是在遥控器上自设的,由9个点连成的曲线组成。(BTW,ER9X的固件有16条曲线可以根据各人喜好设定)

网友:
建议电机安装孔改成焊盘,精度就没问题了。如果是机械孔,钻孔精度很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让四轴悬念的油门位置理论上就是一个点,高于这个点四轴就会上升,低于这个点四轴就会下降。
如果油门 ...

哦,明白一些了。谢谢大胡子。
如此说来,若飞行器的重量变化较大,那么,新的悬停油门点就要通过重新设置来获得。
遥控器带有液晶显示屏的话,可以更直观、快捷地选择适合自己的油门曲线了。

网友:
“万一摔了跤,我不要紧,有医保,绝对不能伤了小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一些了。谢谢大胡子。
如此说来,若飞行器的重量变化较大,那么,新的悬停油门点就要通过重新设 ...

上曲线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曲线看一下。

现在曲线固化在飞控里面了,呵呵。遥控器上没液晶,显示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曲线固化在飞控里面了,呵呵。遥控器上没液晶,显示不出来的。

烈火和大胡子的讲解,我都明白了。谢谢。
一种是在无液晶的遥控器上已经写入了能够适应悬停要求的、固定的油门曲线;一种是在有液晶的遥控器上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设置合适的油门曲线。
目的是,在使得飞行器能够悬停的电机转速的附近区域,特地让电机速度的增减比例变得比摇杆进退比例小得多,即在此区域内摇杆变得不灵敏了,以利于悬停的有效操控。

一个遥控模型汽车,在遥控器上把完全线性的油门曲线设置成如图所示的形状,小油门时的控制灵敏度变低了,有利于模型车的慢速平稳地起步、停车、进退和避障,就像真车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烈火和大胡子的讲解,我都明白了。谢谢。
一种是在无液晶的遥控器上已经写入了能够适应悬停要求的、固定 ...

是的,有加类似的曲线。要不然肯定还要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烈火和大胡子的讲解,我都明白了。谢谢。
一种是在无液晶的遥控器上已经写入了能够适应悬停要求的、固定 ...

你这图片是富 斯3通道的控。
我现在抛弃了HITEC的控,用的是富斯8通的控,飞四轴设置的曲线与你这图上的基本一样!当然直机的曲线又是不同的。

楼主(2014-01-20):
视频:烈火小四,豆豆也能飞!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Y0MDgzMTY4.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烈火小四,豆豆也能飞!

给力!小朋友都能把这个玩好。
玩差不多时,可以在室内练练航线,机头在任意位置都要能熟悉控制,要准确做到单手起飞,回飞回手里,做到随心所欲就功德圆满了。。。。

楼主:
非锁尾模式现在没能力飞,只能先练锁尾模式。
干啥都有学问,必然到自由,层次就是不一样。

楼主:
给关注四轴飞行的朋友们拜个晚年,祝大家马年高飞!

另见:
★ 给论坛网友拜年啦!2013年自酿葡萄酒列队登场,欢迎品尝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247-1-1.html

楼主(2014-06-11):
今天上午无风或微风,飞了两块电池,是飞得最高、最爽的一次。
可惜啊,没人帮我录制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