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Win7装在哪个区合适?

楼主(2013-12-21):
新买了笔记本,DOS的,装系统的时候有两个区让我选:
磁盘0 分区1 150G 类型:系统
磁盘0 分区2 550G 类型:主分区
请问系统要装在哪个区呢?装在系统区不让装,说系统得装在NTFS格式下

网友A:
新电脑随便装,不行就格式化下,改成NT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随便装,不行就格式化下,改成NTFS

分区类型是“系统”是什么意思?听说过主分区,逻辑分区,不懂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区类型是“系统”是什么意思?听说过主分区,逻辑分区,不懂这个

所谓的保留分区吧,你先进PE,把所有的分区删除,重新分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