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位电路中,这个电阻的用途是什么?

楼主(2013-12-21):
请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阻的用途?

楼主:
仿真的结果,并不是我所希望的电压阈值,另外R1这个电阻的用途是什么呢?
希望各位高手帮小弟解析一下

网友:
电路基础不过关啊,好好看看书,仿真的结果是对的。r1限流,下图放在实际电路中就是短路,很危险。

网友:
限流分压

网友:
哈,第2个仿真可不能信啊,短路做法

电阻仅分压而已,如果不分压则就短简路了

网友:
中学物理不及格!

网友:
中学物理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