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不一样吗?

楼主(2013-12-21):
如图:

        上图的转串口,端口显示安装驱动后是这样的:

        上图的转串口,端口显示安装驱动后是这样的

        事实上证明:用第一种转串口,在2440中secureCRT是有串口显示的,而换成第二种的话,它坚决不显示。这个问题真明白!
        因为第二种转串口是可以在其他单片机上使用的!

网友:
的确是很多种USB转232芯片,有时候某些芯片转的不好用,要看具体使用情况,尽量降低波特率试试看,如果不行只能换其他芯片方案的USB转串口
一般看端子能看出来型号,我自己收集几种常见的芯片驱动,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楼上秒了。

网友:
肯定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最好的好像是FT232BL吧

网友:
各家厂商所申请与分配其 USB 使用的 VID 及 PID 编号不同,所调用的驱动也肯定是不相同的吧?!

网友:
那当然不一样了 你芯片都不一样 常用的现在 是  ch340,ch341,pl2303,cp2102,ft232
其中ft232的最稳定 最贵,pl2303的有时候遇到联想的电脑会很麻烦,ch340最便宜,但真心没发现问题

网友:
看各位大侠的回复,学习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