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示波器

楼主(2013-12-21):
介绍:

1、可以截屏后调用输入法对刚截屏的图片中英文数字重新命名并存储在SD卡里;

2、简单的FFT显示,移植的电脑模拟U盘,可以查看SD卡里面的截图;

3、使用电阻触屏,支持示波器的AUTO功能,采样频率与放大倍数可调,可以上下移动波形,触发可调;

4、板都是用热转印做的

一手拿手机,一手拿触摸笔,手有点抖,点不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U3NTcy.html

网友A:
比较关心输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心输入法

没有注释,自己写的,可能看着会比较吃力,要的话我可以注释下

网友:
不错,支持下,参考一下。

网友:
有参数吗?

楼主:
频率1M以内,使用stm32的时钟最高只有36M,没有条件使用等效采样,显示波形只能到300HZ吧,因为时钟有最低就是TIM3->ARR=65535,采样频率大概1K左右,这样的波形只有不到一个的周期,不好观看,程序可以更改,使到1HZ也可以显示,因为IDT7204有4096个字节,可以容下两个周期的波形,只要显示隔几个取一个点就可以,目前测试峰峰值在0.05--10V没有问题,今天在弄了下视频,比较清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注释,自己写的,可能看着会比较吃力,要的话我可以注释下

果然好吃力

网友:
不错,楼主继续发扬DIY的精神!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 厉害

网友B:
没想到楼主这骚年是个玩单面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楼主这骚年是个玩单面板的~~~

数字控制部分用双面板的,模拟也是,底面没有发图片,本来打算送工厂,试试学校的热转印可以做的出来就没有送了

网友:
NB啊。。GUI很靓

网友:
不错,学习的对像啊

网友:
学习了,佩服!
热转印手艺不错,STM32四周密密麻麻的引脚都搞定了

网友(2014-02-08):
很厉害 佩服佩服了

网友C:
热转印这么厉害??这个做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转印这么厉害??这个做了多久?

在大四开学一段时间后吧,具体时间现在想不起来了,出来实习了,用这个跟自己做的轨迹记录仪找工作,感觉挺顺利的...

网友:
牛啊,佩服佩服

网友D:
赞一个。lz可以出套件了

网友E:
楼主的原理图中没有触发电路,是如何实现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原理图中没有触发电路,是如何实现触发的

程序触发的,AD把信号几个周期的数据采样并存在FIFO里面,我们取出来后,根据触发值在显示的时候做个起始显示点的选择就完成软件触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lz可以出套件了

板都是纯手工的,还是自己去试试做更有收获哦

网友E:
楼主  如果你的触发电平设置的不正确的话(即大于信号的最大值或小于信号的最小值),示波器的显示会晃动的吗
就如下图所示
楼主方便把MDK工程发给我吗 我的邮箱Danielzpp@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如果你的触发电平设置的不正确的话(即大于信号的最大值或小于信号的最小值),示波器的显示会晃动的 ...

触发值你自己要根据实际峰值做个条件限制,不然会出现波形左右波动,软件触发只能这样做了,这个程序难度不大,前提是你的采集数据要准确,我的数据还算比较准确,触发也就会稳点,
  不好意思,这个工程我还是想先自己保留着  ,你去看看我上传的资料跟魏坤的资料,自己好好努力去解决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发值你自己要根据实际峰值做个条件限制,不然会出现波形左右波动,软件触发只能这样做了,这个程序难度 ...

嗯好的   谢谢了。

网友(2014-08-20):
mark下,DIY示波器

网友F:
请问屏幕是多大的,多少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屏幕是多大的,多少像素

240*320  2.8寸的

网友F:
AD目前是8位吧,多少采样率?  能换成12位吗 或者用STM32F4系列的,自带12位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目前是8位吧,多少采样率?  能换成12位吗 或者用STM32F4系列的,自带12位AD。 ...

AD是8位,采样速度可达60M,但是完全可以使用集成的AD(采样频率不高没事),先验证下软件部分,等整个软件架构搭起来后,在考虑输入信号变化范围,从而加信号调理电路,这样做比较好点。但是示波器更多只能用来玩的,想做稳定需要有一定的模数混合系统设计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AD是8位,采样速度可达60M,但是完全可以使用集成的AD(采样频率不高没事),先验证下软件部分,等整个软 ...

液晶是SPI接口的吧,  你显示波形的同时实时做FFT吗,这个比较耗运算能力吧,你的MCU是多少主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液晶是SPI接口的吧,  你显示波形的同时实时做FFT吗,这个比较耗运算能力吧,你的MCU是多少主频的 ...

FSMC接口(外部总线驱动方式),使用比较常用的芯片STM32F103VET6,内部达到72MHZ,FFT算法只有外部触发才有做,移植官网上的算法,做的是简单的FFT,带宽不高

网友F:
简单的FFT,你目前可以做到多少频率的多少点FFT?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FFT,你目前可以做到多少频率的多少点FFT?

去年做的东西,具体参数也忘得差不多了,现在工作跟这个关系不大,让我去看那个输入法也吃力。不过FFT我做得很简单就是了,好像是64点的,你可以去ST官网下载例程看看,我只是移植过来而已,没有深度!

网友F:
请问你用的TFT屏幕 240*320  2.8寸的  大概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用的TFT屏幕 240*320  2.8寸的  大概多少钱的

我的液晶是买开发板送的,具体价格不知道。2.8寸裸屏每个30元左右吧,你也可以买液晶模块,有转接板的液晶屏,价格可以淘宝。买裸屏回来自己热转印做,在学校都这样弄。可以的话自己买裸屏回来弄更好点!

网友:
历害,真让我羡慕呀!

网友(2014-09-24):
不错,学习了。资料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2016-03-27):
感觉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2020-09-13):
LZ 没去打样是对的,作品这样拿出去才显得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