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线电

楼主(2013-12-22):
有人搞软件无线电的没,DDC用fpga实现难度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
看带宽、速度问题。

网友:
hehe  没见过

网友A:
USRP的DDC就是FPGA做的,用的是EP1C12。

网友B:
很容易的,话说Xilinx里有专门的IP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RP的DDC就是FPGA做的,用的是EP1C12。

这款不行吧  逻辑单元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的,话说Xilinx里有专门的IP核

哦  回头找一款试试看,不知有推荐的型号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不行吧  逻辑单元太少了

搞SDR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US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SDR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USRP?

刚接手  你说的我还真不懂呢

网友:
没那么复杂,有很多参考设计也有IP,只要方案正确,实现不需要啥技术也没啥难度

网友C:
ddc/duc差不多是sdr里面最没技术含量的了

网友D:
以前帮导师搞过,使用DSP28335+EP2C20做GSM信号截获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2013.1.0.0.4uvLV5&v=1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c/duc差不多是sdr里面最没技术含量的了

这都属于前段的东西嘛,没啥好研究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帮导师搞过,使用DSP28335+EP2C20做GSM信号截获

信号截获是不是属于截获信息啊

网友E:
基于fpga开发的小无线基站技术,该技术正在紧密研发,成熟后,正式上市可以做到一台基站带动8-256个si4432等这样的带mcu的无线模块,微观上同时通信,同时还可以检测空中是否有其他干扰源存在,动态指挥无线模块做规避动作,起到预警机的作用,必将让小无线传感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到一个新的高峰!!!

网友F:
看你的要求,我用xilinx做的,spartan6LX45吧!看你的算法和控制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于fpga开发的小无线基站技术,该技术正在紧密研发,成熟后,正式上市可以做到一台基站带动8-256个si4432 ...

期待…………

网友G:
软件无线电------------ 到底是指什么东东?  是编码+解码用软件来做, 不是用专门的芯片,类似1004等系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的要求,我用xilinx做的,spartan6LX45吧!看你的算法和控制多不!

DDC要用fpga做,抽取也要用fpga,估计够呛,虽然是中频,不过处理起来数据量和算法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无线电------------ 到底是指什么东东?  是编码+解码用软件来做, 不是用专门的芯片,类似1004等系列 ...

就是通信或者雷达的基站啊,发射和接收用的

网友E:
预计实现的功能:FPGA无线基站具备以下特点:
        (1) 支持微观上同时与其他无线模块收发,并发路数根据硬件配置可达8-256路不等。
        (2) 基站可以有效检测感兴趣的频段上是否有其他无线干扰源
        (3) 基站可以同时根据需要和Si4432  Si446X  CC110X A71x9 同时通信,不用修改基站硬件。
        (4) 基站可以作为单路信号传递无线视频信号或者大容量数据传输。

        只有开发出强有力的产品才能强有力地推动行业发展,fpga做的小无线基站因为具备以上特点,必将在小无线行业主导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预计实现的功能:FPGA无线基站具备以下特点:
        (1) 支持微观上同时与其他无线模块收发,并发路数 ...

正在规划的设备上需要这种产品,满满的都是期待啊。。。

网友(2014-01-24):
引用 楼主:
DDC要用fpga做,抽取也要用fpga,估计够呛,虽然是中频,不过处理起来数据量和算法还挺多的 ...

抽取都有IP核,没占多少资源,你还是把你要实现的算法分析一下,看看每种怎么实现,有没有现成的IP核,每种大概占用的资源大概是多少?其实我觉得FPGA里面最重要的就是DSP和RAM资源,一般搞算法这个会比较紧张和关心。

网友:
给你100个DSP48 能跑到200多M  起码一路没问题吧     取决于你的带宽采样率了  例程官方都有,最好参考例程改,用现成IP的话容易浪费资源